推荐个1080P的实时,远距离,低成本的FPV+航拍方案

楼主(2014-02-10):
我也玩过大四轴,玩过航拍,那时候老觉得5.8G图传不给力,距离不够,图像不够清晰.
挂过一台松下的1080P 60FPS的小DV航拍过.也算对航拍有点认识吧.

最近搞个100亩的农业项目,需要搞些监控,心里还停留在模拟信号的监控摄像机+电缆+视频采集卡(DVR)
这个概念中,大不了为了减少布线的麻烦加个图传而已.

直到过年前发现有"数字监控摄像头"这玩意和这段时间的系统测试应用之后,真感叹科技的进步.
把这种摄像头接到路由器上,可以远程通过wifi录像,用手机查看(当然FPV也可以了).
除了效果比传统的XXX线的模拟摄像机清晰之外,还不用拉电缆,可以远程调参.可以用电脑来直接录像,
通过wifi可以手机查看直播.缺点就是比较吃CPU(无需视频采集卡,没有硬件压缩的缘故).
我用台式机I7-2600接上两路监控完全没压力,本本I5-2450M也不行,回放快进就卡了.

言归正传,要用在飞机航拍上就需要准备这些配件了:
1.300W数字监控摄像机,我拆开看了下,如果把外壳拆掉,内部主要部件应该不超过150g的.
2.无线网桥一对,这个是公里级别的无线传输的(说实话这个我没用到,我的场地最大距离才200米,打算用电力猫,但是网桥这个方法100%可行的)
2-1.如果是短距离的200-300米直接用带wifi路由器就可以了,经过实践比较多个路由器,
      联想要收购那个手机品牌有个路由器(蓝色的)信号最好,200米直线距离还有-55dbm的信号,软件显示还有60%信号.
      当然了,还有很多wifi长距离传输的,可以自行研究.
3.地面网桥(也许会用到全向天线,定向天线这些附件)
4.笔记本电脑(性能越高越好,i7最好了),如果短距离的可用本本的无线网卡直接接收,无需网桥.

文字的描述:
短距离的,飞机装个数字监控头->路由器<--->本本无线网卡接收->本本录像,调参=手机观看=外接显示器
长距离的,飞机装个数字监控头->无线网桥<--->地面无线网桥接收->本本录像,调参=手机观看=外接显示器

好了,就这么简单,300W摄像头4xx元,,路由器<100元,无线网桥100-300元.
至于本本嘛,大多数人都有了,只是用现成的器材,基本上不算系统的投资.
优点我前面也说过了:
1.成本低,不少是现有设备(摄像头和路由器万一用不上还可以用来做监控设备,不浪费)
2.1920X1080,32 Kbps~16Mbps录像,FPV.电脑做存储,要录多少就录多少,几乎没限制,方便回放.
   录像码率高,16M对于普通的54-300M的路由器来说是毛毛雨而已.
3.远程无线调参,一边飞一边调也可以.
4.用无线网桥传输能达到km级别的传输距离,延迟低.我现在的使用感受延迟低于0.2s.
5.还有夜视哦,50米以内的四轴玩玩夜拍没压力(红外灯50米以内,如果飞机负载够大加个红外补光灯100米高空也可以拍).
6.手机,平板连上wifi也可以观看,方便助手和朋友一齐参与其中.
7.可以安装多个摄像头在同一飞机上实现多路FPV和录像,这个是再高端的图传也不容易实现的.

至于缺点嘛还是有的,个人感觉如下:
1.录像比较吃CPU,1路的话本本用I5应该刚刚好,只是CPU负荷比较大,我用台机的I7-2600同时播放2路X8的快进
CPU才10%,而本本的I5-2450M 两路X8快进根本跑不起来.
2.摄像头比较重(670g),拆掉外壳应该150g-200g.路由器也比较重,估计也要拆掉外壳裸奔了.
3.路由器和网桥板子的体积有点大.
4.如果信号有中断需要重新连接,这个时间要多久?未知!!!!
5.对2.4g接收机是否有干扰?未知!!!(路由器有5.8g的!!!!)

搜索了下论坛,只有一个帖子提到能否用这种模块来传输,但是没有人用过这种方式.
我估计是因为:玩飞机航拍的人本来不多,当中有人接触监控系统的更不多,接触监控系统的人当中还是
接触到数字监控系统的刚加没几个吧.

我现在还在玩飞机,虽然没有玩航拍了,但是这段时间搞了这个数字监控系统之后觉得多亏了现在高性能的电脑
和廉价的wifi系统还有这个新鲜的"数字网络监控摄像机"让高清的无线传输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同样用在航拍上直接秒杀模拟图传和视频头!
估计在不久会有图形性能更好的数字网络摄像头和更好的无线数字传输系统.
个人觉得也许可以更换更好的监控系统的镜头或者DIY个数码相机及的镜头也可以达到更好的图像.

型号
名称
300万1/3” CMOS ICR日夜型半球网络摄像机
摄像机
传感器类型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小照度
0.07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快门
1/25秒至1/100,000秒
镜头
4mm@ F2.0, 水平视场角:75.8°
(2.8mm、6mm、12mm 可选)
镜头接口类型
M12
调整角度
水平:0°~355°,垂直:0°~65°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宽动态范围
数字宽动态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H.264 编码类型
Main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32 Kbps~16Mbps
图像
最大图像尺寸
2048×1536
帧率
50Hz: 12.5fps (2048 × 1536),25fps (1920 × 1080), 25fps (1280 × 720)
60Hz: 15fps (2048 × 1536),30fps (1920 × 1080), 30fps (1280 × 720)
图像设置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通过客户端或者IE 浏览器可调
背光补偿
支持,可选择区域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S(iSCSI可选)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遮挡报警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PPPoE,SMTP,NTP,UPnP
ICMP,IGMP,SNMP,FTP,QoS,HTTPS (SIP,SRTP,IPv6可选)
接口协议
ONVIF,PSIA,CGI
通用功能
防闪烁,双码流,心跳,镜像,密码保护,视频遮盖,水印
接口
通讯接口
1个 RJ45 10M / 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一般规范
电源供应
DC12V±10% / PoE (DS-2CD2132D-(I)不支持PoE)
安装方式
桌面安装、吸顶安装
功耗
5W MAX(当ICR切换时 7W)
防暴等级
IEC60068-2-75测试,Eh,50J;EN50102,IK10
防护等级
IP66
红外照射距离
EXIR: 20-30 米
尺寸(mm)
Φ127×97.5
重量
670g

楼主:
看看以后是否能流行起来.
对了,还有一种集成云台功能的摄像头,还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直接调整摄像头的角度.
比起用舵机来控制云台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感觉是可行的,摄像头和路由器都是12V供电,遥控用433就可以解决干扰问题,如果地面用定向天线+跟踪距离可以增加。
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来当第一个小白鼠!

网友A:
用网络摄像头,会卡,而且很卡!!!!
摄像头主板如果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可能没有飞起来,就已经断线要重新连接!!!!
重新连接,至少30秒!!!!!
建议把路由器也一起背在灰机上,然后地面用笔记本来连接,用四轴,不能远距离!
本人在春节前就尝试了一下,根本达不到应用效果。还是模拟的靠谱!实时+稳定最重要!!!!!!

网友:
楼主已经实现了吗
还是在yy

网友:
大疆貌似有个类似的方案要搞,可能也是基于wifi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好点的5.8G图传(ao***)+高质量的三叶草天线+700线以上的摄像头+地面15寸以上高亮高清大屏幕,试过之后你就懒得再这么折腾了。 请不要叫我雷锋,我叫红领巾,深藏功与名……

网友:
延时情况如何?

网友C:
这个方案不太好  有2秒左右的延时

网友:
数字化应该是将来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不太好  有2秒左右的延时

电脑主机CPU快的话基本上没延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好点的5.8G图传(ao***)+高质量的三叶草天线+700线以上的摄像头+地面15寸以上高 ...

把数字摄像头与模拟摄像头一比较你就对模拟摄像头没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络摄像头,会卡,而且很卡!!!!
摄像头主板如果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可能没有飞起来,就已经断线要 ...

你没认真看贴,卡的话要么你的路由太烂,要么你的电脑太烂.
我都说了,用I7 cpu的主机一点都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网络摄像头,会卡,而且很卡!!!!
摄像头主板如果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可能没有飞起来,就已经断线要 ...

老兄所言极是,就那种延迟和卡屏FPV是绝对不可能忍受的,还是模拟信号吧

网友D:
好思路,传统方法也该更新啦!新方法、新事物开始都比较困难。顶楼主!

网友:
电脑贵啊!希望厂家能推出硬件解压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思路,传统方法也该更新啦!新方法、新事物开始都比较困难。顶楼主!

关键是传统模拟信号的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

网友:
顶楼主    你先试试看      用WIFI会延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呀,直接用NVR,就是数字硬盘录像机,完全硬压缩录像.400多块钱就4路了.

我说的是Wi-Fi图传直接接显示器,不用电脑了!

网友:
数字的要注意数据的延时,还要注意链路的可靠性,可靠性不高就会出现中断重新连接。
模拟的不需要很强的稳定性,信号差图像模糊,但是至少有图像。FPV最怕的是中断几秒画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用好点的5.8G图传(ao***)+高质量的三叶草天线+700线以上的摄像头+地面15寸以上高 ...

同意你的说法, 牌子大胆的说出来是欧姆威吧! 我一直以为不算太清晰,过年带回家以后飞了几次,那个清晰度真的很好啊,不知道是不是磁场没了那么多杂波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你的说法, 牌子大胆的说出来是欧姆威吧! 我一直以为不算太清晰,过年带回家以后飞了几次,那个清晰 ...

唉,混到少将了不容易,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研究到最后 就发现你又走在数字图传的那条路上  又贵实时效果又不满意距离又短

网友G:
整个数字系统的工作原理不理解 想当然的要利用现有设备去搭载  还希望有别人去做白鼠……  感叹 天C聪明人真多

网友:
飞机:网络摄像头+无线路由器+2W2.4G双向放大器(发射);
地面:2W2.4G双向放大器+无线路由器+笔记本电脑(显示)

网友:
留个脚印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数字系统的工作原理不理解 想当然的要利用现有设备去搭载  还希望有别人去做白鼠……  感叹 天C聪明人 ...

不理解是你的水平问题。
啥叫“希望有别人去做白鼠”?
200-400多的高清摄像头+100块钱的路由器玩不起吗?
真有人买来做实验我会发财吗?
我做个大负载的大四轴做白老鼠的成本比这大多了,这几百块钱算什么鸟。

天C人内心阴暗的人太多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G:
      方案别停留在臆想阶段就拿来推荐好么?  你这几百元不贵啊,可是你自己都没完成,你推荐什么?推荐别人花钱完成你的臆想?麻烦自己做好了测试完毕上教程,我保证去顶去支持。

做不好的还好意思写个标题拿来推荐,我不止是内心阴暗,我是真心看不起这种做法。

网友(2014-05-05):
引用 网友G:
方案别停留在臆想阶段就拿来推荐好么?  你这几百元不贵啊,可是你自己都没完成,你推荐什么?推荐别 ...

岛民 好样的

网友:
顶LZ了,这个方案还真是我最近就在考虑的,我倒是没敢想用在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飞机上,只是感觉用在船啊,车上什么的,算是成本非常低的一个解决方案。WIFI能提供的带宽,如果信号良好的话,应该不是模拟传输的带宽能比的。

网友H:
早就试过了,最远飞过3.8km,除了延时其它都好,空中用的1w ap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早就试过了,最远飞过3.8km,除了延时其它都好,空中用的1w ap

赞。分享一下设备、经验和图片啊。

网友:
海康威视数字摄像机 300万像素的,不到500.楼主可能还不晓得有 非视距AP吧,搞好了传输10KM无压力。至于延迟,主要是摄像机的编码延时,目前最好的 数字摄像机延迟都在150MS-200MS 之间,固定翼高空用这个效果很好,清晰度1080P。降落的时候还是用模拟的图传吧,那个没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