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更新

楼主(2014-02-10):
今天的更新

尾舵

尾舵

轴系安装

轴系安装

安装尾舵

安装尾舵

网友A:
楼主 这事是啥  潜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事是啥  潜艇?

杯具的潜艇:库尔斯克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轴套是如何防水密封的?耐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轴套是如何防水密封的?耐压吗?

船用防水轴套 一般仿真船都用这个的  一根铜管两边都放轴承  然后铜管一端打通一个口子接一个管出来负责灌黄油   然后传动轴跟两个轴承过盈配合(传动轴跟轴承做到紧凑状态,不要松松垮垮)   轴承跟铜管焊接固定好   这样基本不会进水了   参考艾超大神的台风。

网友:
用磁传动,应该效果更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船用防水轴套 一般仿真船都用这个的  一根铜管两边都放轴承  然后铜管一端打通一个口子接一个管出来负 ...

你个!!渣渣别误导人家童鞋啦!!黄油遇水则死你懂吗!!!很多都是用凡士林的黄油遇水就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个!!渣渣别误导人家童鞋啦!!黄油遇水则死你懂吗!!!很多都是用凡士林的黄油遇水就死

滚,你这个天天忽悠我     凡士林于水照样死翘翘,用润滑膏去。。。  我说的黄油就是膏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个!!渣渣别误导人家童鞋啦!!黄油遇水则死你懂吗!!!很多都是用凡士林的黄油遇水就死

模友你好  推进轴一般都设制在水线以下的   长期浸泡在水里轴套封闭不让水渗入   就要进行密封   密封的方法有多种  但是黄油注入轴套是一种最方便   制作筒单   密封较好的方法   在轴系上焊制一根加油口就可以了   便于更换陈旧黄油   有效起到密封和滑润作用

网友:
顶,大艇我喜欢,可以开发很多很多东西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模友你好  推进轴一般都设制在水线以下的   长期浸泡在水里轴套封闭不让水渗入   就要进行密封   密封的 ...

童鞋你懂吗!!那是适合舰船实用的你要知道水下1 ,2M的下面的压力很轻松就可以吧黄油压出来除非你价格盖子拧上否者一定把黄油挤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滚,你这个天天忽悠我     凡士林于水照样死翘翘,用润滑膏去。。。  我说的黄油就是膏状的~

滚!啥意思!!1一天到晚就知道放怕后炮!!!又没本事!!!只会YY的银意!这里是论坛不是QQ不是咋们口水战的地方OK 你懂吗!!1懂吗!!!懂吗!吗 !!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童鞋你懂吗!!那是适合舰船实用的你要知道水下1 ,2M的下面的压力很轻松就可以吧黄油压出来除非你价格盖 ...

大师你好   谢谢你的提醒   我的两条潜艇都没加盖   我是在注油口加了黄油嘴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你好   谢谢你的提醒   我的两条潜艇都没加盖   我是在注油口加了黄油嘴不知行不行

那是必须滴!!玩意不加!最好做个微型的小油箱既方便有省心!!!只要定期添加黄油就好!!不加盖子很容易应为转速得问题!和水压的问题就很容易轻松把黄油给压出去!再说你是用水袋的话由内压的!!内压是个看不见的杀手!很容易!!吧黄油给挤压出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滚!啥意思!!1一天到晚就知道放怕后炮!!!又没本事!!!只会YY的银意!这里是论坛不是QQ不是咋们口 ...

你又知道我只会意淫?  就是不让你看我的艇。。反正我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同样的东西别人能做出来,你自己不能,这不能怪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知道我只会意淫?  就是不让你看我的艇。。反正我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同样的东西别人能 ...

谁说我不可能做出来呢!你就知道YY的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