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5针接口板怎么连接到笔记本

楼主(2014-02-10):
本人新手,如题,求坛子里的大大们不吝赐教

网友:
是筆記本只有USB沒有25針串連接口,但要使用帶串連接口的mach3控制板的情況?市面上有USB轉串連接口的接線,看看行不行。沒有用mach3控制板,但個人經驗是不一定行。

如果要提問,最好把情況說明白,不然人家只能猜啞謎,欲助無從。

USB轉串連接口

USB轉串連接口

网友:
有一种USB转并行口的的线(不是转并行口打印机的那种)。但价格有点高。

楼主:
高登阿伯发表于2014-02-11 13:25:44

是筆記本只有USB沒有25針串連接口,但要使用帶串連接口的mach3控制板的情況?市面上有USB轉串連接口的接線,看看行不行。沒有用mach3控制板,但個人經驗是不一定行。

如果要提問,最好把情況說明白,不然人家只能猜啞謎,欲助無從。
就是x宝上那种五轴接口板,25针的接口,需要25孔插头

楼主:
荒原孤狼发表于2014-02-11 15:08:08
有一种USB转并行口的的线(不是转并行口打印机的那种)。但价格有点高。
哪有卖的啊,叫什么

网友A:
据说usb转并口的线一律不行,PCMCIA转并口的卡可以,这个口也没有还是买块usbcnc吧,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usb转并口的线一律不行,PCMCIA转并口的卡可以,这个口也没有还是买块usbcnc吧,也不贵。

主要是不贵的不能用MACH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不贵的不能用MACH3

那就整台二手台式机,反正要求配置并不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x宝上那种五轴接口板,25针的接口,需要25孔插头

抱歉,剛查過MACH3的官網,軟件是不支援USB轉接的方式。另外,官方說明是那個是并口(列印埠)才對。

你的筆記本有PCMCIA/PC CARD槽嗎?有的話用并口卡就不用經USB轉接,但比較貴。

pcmcia

pcmcia

网友D:
笔记本提供一个叫底座的配件,底座上面有你要用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提供一个叫底座的配件,底座上面有你要用的接口

並非所有筆記本都有提供底座,而且有些底座是以USB轉換,所以不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整台二手台式机,反正要求配置并不高的

对,还是专用机用着舒服。

网友:
建议搞个二手台式机  专机专用  usb转并口  一个是价格高  二来怕不兼容

网友:
朋友,我正好有一台笔记本想卖,我的笔记本是三星p10c,后面带一个25针脚的插口,我用它以前控制过泡沫切割机,现在控制雕刻机,一直没调试好,被我换了维宏系统,用的是台式机。你要是想买我的笔记本我可以卖给你,只要你400元,还给你包邮,里面带mach3软件,boss里我已经设置好了,你要是买了,会设置软件就行了。我现在设置的能控制电机运动我的qq1657270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