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露个面,求指导!

楼主(2014-02-10):
模型玩的杂,什么都玩过一点,当然咯,因为年纪小,没搞出什么名堂(没米好吧)。
父亲喜欢搞摄影,我玩单反也玩了快3年了,最近看到电视台里的六轴航拍,很有兴趣,想自己弄一台六轴玩航拍!逛了几天论坛了,有个配置,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飞越680(全碳)
好盈Pentium-30A
朗宇 X4108S 480KV
naza-lite+gps
1355正反桨(3对)
天地飞8X
7寸显示器+全套图传
1.想6000块以内拿下!
2.平时都挂狗3,要上微单也可以上。单反不想也不敢啊>>>
3.6s10000的电池可以做到滞空30min左右。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滞空时间越长越好,稳定性越高越好!价格不要超过7000咯!谢谢

网友A:
7000就别往微单想了,还是乖乖挂个狗吧
你上面的配置加个云台和狗3+都不太够用了,二手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0就别往微单想了,还是乖乖挂个狗吧
你上面的配置加个云台和狗3+都不太够用了,二手除外…

云台和狗3+加上去有点挂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云台和狗3+加上去有点挂不住?

我是说你的预算@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预算@_@

我就说,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那里我搞错了,预算的话狗三是不包括的,在7000以内想尽可能提升滞空时间和稳定性,有没有必要上naza v2呢?

网友A:
naza v2可以提供后续更大的升级空间,有预算建议还是上,减少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v2可以提供后续更大的升级空间,有预算建议还是上,减少重复投资

嗯,谢谢,其它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NAZA V2 价格X宝上找找吧。1700左右
电机4108 600KV  *8   200*8
1238桨*4对
电调自己选一下吧 30A 8个  价格自己选一下
机架自画自做H8 成本我的还在画不好告诉你。
控就D10吧。连云台在内成本差不多5000吧。不算电池。
粗算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V2 价格X宝上找找吧。1700左右
电机4108 600KV  *8   200*8
1238桨*4对

感觉上八轴不可能吧?
naza v2最便宜的貌似是1800
电机4108 600KV  *8   190*8=1520
1238桨*4对  160左右
30安电调8个 随便又是600
你说的D10貌似大概是700左右吧?
这样不算机架就快5000了吧?
并且我还要上一套图传,感觉不大可能啊,如果在7000以内可以拿下就好了!
不过你说的H8我在坛子里面看到的都是高老师的四轴啊?请赐教!

网友:
上狗的话四轴可以了...........掛微单的话这預算能飞你都不敢掛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