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蝗虫机架的云台怎么安装

楼主(2014-02-10):
今天把吃灰很久的蝗虫机架装了,但是
云台
部分不知道怎么安装,特别是横滚云台,不知道怎么固定在机架上
还请知道的人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云台配件里有个夹板,和两套长螺栓,用它穿过机头位置的两个螺丝孔,夹住横滚轴舵机之后旋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