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3D老手应该怎么入门多轴飞行器?

楼主(2014-02-11):
本人入模已经有段时间了,一直专注于电动3D固定翼,技术已是略有小成,算是老手了(我想说“高手”,又怕被人喷)。现在想体验一下多轴,毕竟这是航模业发展最快,用途最广泛方向。而且本人也是个摄影爱好者,所以想把多轴飞行当做一项实用技能来学习。舵模需要的工具,控,电池充电器等等一应俱全,向大家讨教一套入门的配置,我想装一架小级别的,先学习操作。摄影部分要求不高。

我目前有的,或许能用上的东西除了扎实的固定翼技术,还有这些:

电池: 3S1000,  4S 2200 3S 2200 6S 3300
控: Spketrum dx7s
接收机: Spketrum 各种型号一堆
APC 10X4.7SF 一堆, 但都是正桨

网友A:
没体验过,不过我的看法,多轴跟直升机类似,还不如直升机好玩.它更适合it屌们玩玩代码,飞控和导航算法。更多的是折腾设备。
如果只是为了飞,多轴主要涉及到软件设置等问题,飞起来以后更大的意义是提供个平台干别的。

我自己是程序员但是喜欢固定翼。同事玩了半吊子四轴。没事闲聊时我说航模的意义在与操控,他的表情只有迷茫

网友:
四轴相对是最好飞的,需要调整的不多,没有螺距、曲线什么的。楼主要是想玩航拍,可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体验过,不过我的看法,多轴跟直升机类似,还不如直升机好玩.它更适合it屌们玩玩代码,飞控和导航算法。 ...

只能说 过于偏激了
你朋友迷茫 只能说明他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想玩什么

网友A:
程序员吗,自然是玩代码等了,还不都是看了网上视频被吸引的。跟从小接触和YY航模的那怎么能是同一个路子。

我更喜欢滑翔,就如喜欢自行车(骑了十来年,在骑行还不是时尚的时候就开始了)。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东西,靠体力或者热气流而不是每公斤500瓦的功率。

我看了坛子里刚发布的小四轴视频也觉得好玩,或许可以在家逗孩子用。

四轴的意义在于它是个方便的飞行平台,我觉得不算偏激。

网友:
LZ可以直接搞一个二手的精灵来玩玩~~便宜有划算~~~自己组装的话~你的那些东西基本上用不了两样~~

网友:
呵呵,跟我差不多,我也是飞固定翼的,喜欢3A和滑翔机,3D一般般,刚开始入四轴。
楼主的想法跟我差不多,看看我的帖子吧。偶尔玩玩航拍就用铝合金四轴机架+舵机云台+卡片机,这个云台拍照片还可以,拍视频只能自己看看,拿不出手的。
【四轴之路4】炸机的原因分析和MWC成长之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890978&extra=

网友:
遥控接收机是完全可以用在多旋翼上的,至于电池、飞330或450轴距的小四轴还是可以,电机、桨、最好买新的,买适合自己定位的多旋翼用,

网友B:
你这样的玩四轴...飞控就好选了..kk mwc apm pix之类的随便挑...反正操控没问题,,就是调参而已..
其他配置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多轴对飞行技术要求不高的,照我飞的感觉就是会飞直机的悬停四面和基本航线就足够了,其实还是烧设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玩四轴...飞控就好选了..kk mwc apm pix之类的随便挑...反正操控没问题,,就是调参而已..
其他配置 ...

哪个飞控最好?

网友C:
小级别的可以选择 330 450 往上基本都可以轻松挂狗台了 机架最好是DIY 买碳板自己加工 有太小电钻就能搞 优点是重量轻 价格也不贵 毕竟几十块钱的尼龙机架太重了 四轴不比固定翼 尤其是小级别 克克计较还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电池别指望全用上 选定了电机KV值就意味着电池S数定下了 除非你有耐心换桨 这个楼主玩过固定翼想必了解的 鉴于3S2200的电池 可以选择360到450的机架 桨尺寸8到10跟着机架逐步往上提 比如450就用10寸桨 电机KV从1200到750根据桨尺寸逐步往下减 比如8寸桨用1250KV 左右的电机 虽然XXD 朗宇A系列这样的电机耐操便宜 不过效率真的不敢苟同 大可以选择飓风,维奇或者朗宇X系列 2208 2212 2216的电机 电机型号最好是根据机架大小逐步往上提 比如360机架就用2208 为什么330机架不划入?实在是机架太小只能用7寸以下的纯塑料垃圾桨 要知道只有上了8寸才有APC或者碳桨亦或是乾丰等有一定品质的桨买 而330的机架用8寸桨可能有乱流比较勉强
推荐机架DIY全碳450 桨apc1045 电机飓风2216KV800 电调好赢10A飞腾 飞控APM2.6加6M GPS 加上楼主的电池 遥控就可以爽飞了 同时可以兼顾4S2200的电池 不过桨得换成8到9寸的 不然适得其反 而且很可能烧掉电调 还有用XXD等便宜电机 大油门烧掉电调也与本人无关...除非你用10A以上电调
强烈推荐DIY全碳450 桨乾丰1045 电机飓风2212KV880 电调好盈10A飞腾 飞控APM2.6加6M GPS 性价比超高 如果是我就选这款...
重点说一下电调 楼主玩多轴最终还是要玩航拍 可能到时候450机架也会出掉 而航拍最好是6S电机 电调也得支持6S才好 故最好一步到位 推荐蜘蛛20A 铂金30A 都支持6S 用在多轴上也绝对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吗,自然是玩代码等了,还不都是看了网上视频被吸引的。跟从小接触和YY航模的那怎么能是同一个路子。 ...

我体验到的多轴乐趣是 DIY机架 搭配电子设备 动力 桨等提高效率以及整机性能 在有限的资源下飞更长的时间 飞的更稳更爽 一边学习 一边研究 一边爽飞 相信玩多轴的大都不是程序员 我也是对于代码什么的一窍不通 但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吗,自然是玩代码等了,还不都是看了网上视频被吸引的。跟从小接触和YY航模的那怎么能是同一个路子。 ...

以后我还会玩固定翼 玩电直 始终觉得航模这么有意思的东西一定要玩个遍 说不准固定翼更会是我想要的 但乏于资金有限只能一步一步来...现在是多轴入迷较深 反正哪种不是飞 爱我所爱嘛 都是向往蓝天白云的孩纸...

网友D:
多轴跟固定翼比起来,简直就是傻瓜级别。若果你研究飞控的话另说。

网友:
欢迎入多轴,更烧钱。

网友:
用X330配合8045桨的飘过~~~很实用的练习尺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级别的可以选择 330 450 往上基本都可以轻松挂狗台了 机架最好是DIY 买碳板自己加工 有太小电钻就能搞 优 ...

网上有一款150左右的碳纤维的机架,450的 “KK MK 四轴机架碳纤维机架4轴飞行器 X450 ”你看这个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轴跟固定翼比起来,简直就是傻瓜级别。若果你研究飞控的话另说。

呵呵 我就是娱乐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一款150左右的碳纤维的机架,450的 “KK MK 四轴机架碳纤维机架4轴飞行器 X450 ”你看这个行不

450级别这个成品机架可以说不二之选了 不过还是介意DIY 整机有一块3MM厚的碳板就可以了 中心版8*8*3 机臂175*15*3或者更长一点电机直接装在机臂上 外加N道螺丝 就算完工 脚架可以用一节短些的铜柱和尼龙柱组合高度自定 这样的机架好处是重量轻 强度高 炸鸡根本炸不坏...具体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就是娱乐来的

那就玩手动模式,暴力飞,不过还是没有固定翼好玩,我也是从固定翼转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就玩手动模式,暴力飞,不过还是没有固定翼好玩,我也是从固定翼转来的。

呵呵 我准备入手一架固定翼 先试试操作手感 初步打算翼展650的EPP材质F22 手上6S电池比较多 电机想选2826KV880 6S电池上9寸桨 方便以后升级死胖子FPV 不过貌似这个机架只支持5到7的桨 而且会不会电机和电池太重飞不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准备入手一架固定翼 先试试操作手感 初步打算翼展650的EPP材质F22 手上6S电池比较多 电机想选2826 ...

你这电池跟电机不适合固定翼新手啊……明显高速机的动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准备入手一架固定翼 先试试操作手感 初步打算翼展650的EPP材质F22 手上6S电池比较多 电机想选2826 ...

推荐新手上一米四的塞斯纳,2216KV900,3S2200电池,1047/1038桨。或者一米的飘飘机,2212KV1400 8045桨 3S220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荐新手上一米四的塞斯纳,2216KV900,3S2200电池,1047/1038桨。或者一米的飘飘机,2212KV1400 8045桨 3 ...

那可以把桨换小 之前9寸现在8寸到7寸轮番试验 只要能飞起来 别太暴力都可以接受... 如果用2212到时候还得换电机 电池还得买3S的 就怕电机安不下 电池也安不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把桨换小 之前9寸现在8寸到7寸轮番试验 只要能飞起来 别太暴力都可以接受... 如果用2212到时候还得 ...

本来你的飞机就重(电池重),桨太小了掉力特别严重,恐怕根本就飞不起来,就算勉强飞起来,固定翼动力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转弯时失速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你的飞机就重(电池重),桨太小了掉力特别严重,恐怕根本就飞不起来,就算勉强飞起来,固定翼动力不 ...

嗯 多谢老鸟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轴跟固定翼比起来,简直就是傻瓜级别。若果你研究飞控的话另说。
-----呵 呵,只要自得其乐,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