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朋友一定记住不玩的时候——锁机下电池

楼主(2014-02-11):
我是纯新手,之前只玩过三通飞机。四翼飞机到货前一直反复的在论坛学习,但是真飞机到货后模拟器没练好就上手首飞就炸机,然后把损坏的飞机拿在手里,结果开门的时候遥控器掉地上了,电池脱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手里的飞机疯狂的旋转,幸亏我拿的是中间板部分,不然手就报废了!!!因为我手力气大所以一手勉强控制着飞机,一手把遥控器电池装上去,才勉强没有机毁人伤。这就是传说中“失控保护”。所以建议和我一样的新手,第一事情把“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成油门最低”。在不玩的时候养成一定养成一个习惯。“锁机+拨电池”
另外通过几天实践模拟器练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上真机呢?
我的体会是:故意至少把遥控器两个通道不要设置平衡,在悬停训练打开所有通道,飞机可以20分钟内控制高度在3米~4米左右,前后左右可以控制在3平方米内。

是“接收机失控保护”不是“失控返航”已经改过来了,新手见笑了!!

网友:
玩航模,脑子里要永远保持安全意识!
为此我也曾经发帖提示大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thread&page=2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都是吃过教训才学会的

网友:
教训太多了

网友:
还好没有打到手~~~

网友:
飞控不是会自动锁机的吗?

网友:
玩模型的人都知道通电的飞机给定时炸DAN差不多

网友:
多旋翼也这么危险!以为小螺旋桨会好一点,打到应该没事呢!

网友:
没锁上??
飞控锁上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飞机落地后不飞了必须先断开电池再关闭遥控器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不管是新手还是老鸟都要遵循的原则,否则后果就要自己体会了。

网友:
收缩起落架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谢谢提醒

网友B:
“失控返航设置成油门最低”?那还叫失控返航?结果是直接炸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机落地后不飞了必须先断开电池再关闭遥控器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啊,不管是新手还是老鸟都要遵循的原则,否则 ...

正解,, 这是最基本的吧?

还有,, 请问LZ在用什么飞控? 一直不动作不是都会有自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这是最基本的吧?

还有,, 请问LZ在用什么飞控? 一直不动作不是都会有自锁的吗?

KK飞控,从炸机到回楼道大门约有3分钟没有锁机。。。。,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设置成油门最低”?那还叫失控返航?结果是直接炸鸡!

因为新手初飞不会飞得太高,一般3米左右,也不会飞得太远,所以失控返航对于新手意义不大,不如设置成油门最低,等到可以飞高,飞远再设置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新手初飞不会飞得太高,一般3米左右,也不会飞得太远,所以失控返航对于新手意义不大,不如设置成油 ...

KK 沒有失控返航这功能吧......... (这需GPS的支持)

网友D:
那个不是失控返航,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失控返航,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

是的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KK飞控,从炸机到回楼道大门约有3分钟没有锁机。。。。,不知什么原因。

KK需要掰杆锁机的。

网友:
真危险,玩航模,安全时刻要放在心上,大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