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使用K8,为什么尾中立点跑动?

楼主(2014-02-11):
问问论坛里一个问题,K8三轴调中立点时,两尾浆与尾管水平,并且垂直,退出调试模式,重新接电,尾滑套向尾浆夹|慢慢跑去,或者尾滑套中立点直接向尾浆夹偏移,而不是白尾座偏移,怎么回事?

楼主:
使用飞越922和9257

网友:
9257是FU的还是什么的?我用在500DFC上,DS655,不会嘛,是不是没有设置对?你把设置软件第一页发来看看。

网友A:
你在软件里设定了锁头模式不?设置了应该不会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软件里设定了锁头模式不?设置了应该不会跑的了

锁尾模式?在哪个项?只看到尾舵机类型,正反向,行程,陀螺增益,偏航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模式?在哪个项?只看到尾舵机类型,正反向,行程,陀螺增益,偏航率。。。。

点击博士帽进去再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模式?在哪个项?只看到尾舵机类型,正反向,行程,陀螺增益,偏航率。。。。

陀螺仪的锁定模式是在控内设定的,软件中没有。另外,普通模式下尾推有中立点,锁定模式下尾推是没有中立点的,尾推可停在任意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