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4-02-11):
请教 能不能说下0艇和MONO的区别 新手上那种船好~~~

网友:
新手哦,是打算自己装还是买成品?
买成品的话无所谓了,没什么合适不合适,反正船的操控技巧相对来说要求比较低,买到手傻跑就对了,速度就看卖家给调的怎么样
如果是自己装,我个人建议买个塑料玩具壳几十块钱,五金电子遥控电池买齐,等到装好跑起来知道怎么调心里有底气了,再拆了塑料壳买个好壳。

网友A:
MONO是单体船的总称,O艇算是单体船里的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NO是单体船的总称,O艇算是单体船里的一种

求问mono1与mono2的本质区别,新手好多东西真心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问mono1与mono2的本质区别,新手好多东西真心不懂……

MONO1和MONO2是比赛规则有所不同除了一个用3S一个可以用6S别的规则都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所謂O艇,如果不是CATAMARAN的話,其實是MONO/單體船,這個問題從前已有人問過,答案在下貼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079&extra=&page=1

网友:
NAVIGA OFFSHORE CLASS BOAT/O級船:具有深V字形或隧道式船体

隧道船體必須是CATAMARAN

网友:
世界各地OFFSHORE CLASS/O級/離岸級船定義:

网友:
O/OFFSHORE/離岸/O艇/級賽艇照片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