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跟铜用锡焊好焊吗?求高手帮组!

楼主(2014-02-11):
铜跟铜怎么焊接,手上只有电烙铁,焊不上去,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A:
看看电烙铁大小合适?电烙铁上锡没有,在备点松香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铜和铜可以用锡焊,但焊接件要处理好烙铁功率要合适。有条件用银焊最好,焊接后连接强度比锡焊要好很多。

网友C:
4平方的铜线我都是用锡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和铜可以用锡焊,但焊接件要处理好烙铁功率要合适。有条件用银焊最好,焊接后连接强度比锡焊要好很多。

完全焊不上去,有什么技巧没有,或者前期用什么处理一下,好焊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平方的铜线我都是用锡焊接的

有什么计较吗?前期有什么技巧需要处理吗,我感觉温度够但是就是焊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烙铁大小合适?电烙铁上锡没有,在备点松香应该没问题

都用了就是焊不上去,电烙铁温度应该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计较吗?前期有什么技巧需要处理吗,我感觉温度够但是就是焊不上去。

60W的最好 30的也不是不能用
锡一定要买好的
助焊剂 要么焊锡膏(最容易上锡,但是要做好清理,不然腐蚀性很强) 要么好点的松香 剩下的就是练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了就是焊不上去,电烙铁温度应该够啊。

多大电烙铁,焊什么东西

网友:
助焊剂用的是焊锡膏、还是处理后的盐酸?

网友:
用砂纸或者刀片把焊接部位清理一下主要是表面氧化物刮掉,先上松香然后上锡,很轻松的就能上锡,LZ试试

网友:
好像铜用锡的焊接是很简单的吧,但是铜体积大,烙铁功率小会导致温度不够,或者铜氧化了,这个可以用小刀刮开,或者松香等助焊剂

网友:
如果是大面积不建议用锡焊,小面积使用助焊剂(硼砂、焊膏、松香)加大功率烙铁(60W-300W,视情而定)加低熔点高纯焊锡,先单面逐一上焊锡然后双面再合起来,祝你成功

网友D:
先把氧化层用刀或者锉去掉然后涂点焊锡膏把要焊接的面和焊锡丝放一起用烙铁加热即可

网友:
1,加焊锡膏,2,温度要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焊不上去,有什么技巧没有,或者前期用什么处理一下,好焊一些。

    紫铜的传热很快   烙铁的温度跟不上 焊锡没能化成锡水就冷却了   加上现在室温很低  要加大烙铁的功率  气温在25度时100W的烙铁能焊接0.4以下的铜皮  现在就不行了   我采用200W的烙铁就很方便焊接吃锡了   试试就明白

网友:
盐酸加电池皮 最好用 还有洛铁功率要大 ,推荐使用瓦斯洛铁,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氧化层用刀或者锉去掉然后涂点焊锡膏把要焊接的面和焊锡丝放一起用烙铁加热即可

正解 如此

网友:
上个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铜与铜需要焊接的部位用砂纸打一下,抹上焊锡膏,铜是热的良导体,用100或150W的烙铁就可以。铜皮比铁皮感觉好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烙铁大小合适?电烙铁上锡没有,在备点松香应该没问题

别听他们瞎说!
马口铁、铜皮的锡焊接都要用助焊剂----氯化锌!
松香是焊电路板用的,焊铜皮、铁皮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焊不上去,有什么技巧没有,或者前期用什么处理一下,好焊一些。

用氯化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听他们瞎说!
马口铁、铜皮的锡焊接都要用助焊剂----氯化锌!
松香是焊电路板用的,焊铜皮、铁皮没戏 ...

是氯化锌溶液?

网友:
对!
就是氯化锌。。。。。。。
用盐酸腐蚀性太强,所以用氯化锌

网友(2014-04-22):
先用砂纸把要旱的接口磨光,在用美工刀刮干净在上助焊膏就可以旱得住了

网友(2016-11-25):
学习了  搞个200W 的
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