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 fc40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论坛里有没有用精灵一fc40的模友 我是新手入门 最近看到某宝上的大疆有一款精灵一搭载fc40的机子 个人感觉性价比还不错 有没买过或者用过的模友来谈谈优缺点 值不值得入手?

楼主:
就是低端版的fc200 精灵二上的vision 低级版的 大疆的官方有买精灵一加fc40套机的

网友A:
明天到货,等我上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到货,等我上测评!

真的啊  兄弟 看你的了 加个qq吧 二9柒22零八三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啊  兄弟 看你的了 加个qq吧 二9柒22零八三四

其实也没啥可讲的,就是精灵一代换了V2飞控,下面挂了个阉割版的蛋蛋,还是八寸桨,2200电池。据商家说FPV效果跟VISION基本一样,但是距离很近,也就七八十米的样子。偶比较看重的是这货能用普3S通电池哈哈!精灵2的电池太智能太土豪,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啥可讲的,就是精灵一代换了V2飞控,下面挂了个阉割版的蛋蛋,还是八寸桨,2200电池。据商家说FP ...

我也是这么看 所以想买这款 现在的精灵二的飞控和这款应该是一个 电池便宜 而且加上fc40不贵 所以比较看好 等你的测评哦

网友:
这个性价比好些哈··~继续关注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看 所以想买这款 现在的精灵二的飞控和这款应该是一个 电池便宜 而且加上fc40不贵 所以比较看 ...

昨天我听说了一个事,精灵一代也是V2飞控了……5iMX 我爱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听说了一个事,精灵一代也是V2飞控了……5iMX 我爱模型

我今天咨询客服了 说新的精灵一确实是v2飞控 客服说飞控与精灵二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得入手,详细的楼主可以看到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555
h ...

看了下帖子 感觉还行吧 目前只能是当入门的一个练习,以后肯定还是要上云台和狗的,毕竟这个套餐便宜 又可以简单航拍。。。这个套餐比单买精灵一的话之多了二百来块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帖子 感觉还行吧 目前只能是当入门的一个练习,以后肯定还是要上云台和狗的,毕竟这个套餐便宜 又 ...

- - 玩航模的大忌就是贪便宜,如果练习的话,花十几块钱买了模拟器,然后直接买四轴就好了,

网友:
我前幾天發的,不嫌棄看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1.Phantom FC40只能用一個穩字來形容,怪怪,比我F550停在空中還穩多多,這種大陰天的抓星速度還挺快的
2.換上2代9443自緊槳,原廠2200mah電池,停旋+航道小飛12分鐘,落地3.78v,剩餘時間還很充足,用之前450電直的舊Turnigy 2200,12分鐘也有3.75
3.搖桿自動回中挺新鮮的,剛開始不習慣,跟14SG感覺差很多,幾分鐘後適應了,那個回中真是方便,感覺玩多軸的都這樣來
4.FC40的手機APP很方便,不需要像GOPRO那樣起飛就開始錄影,FC40可以飛到想拍的地方後,在按下照相或攝影鍵,錄影結束也是按個鍵就好,方便
5.FC40的wifi回傳,在不拍照跟錄影的FPV情況下基本不延遲(注意,我是說不拍照跟錄影的情況下),雖然不能跟5.8G圖團比,但比GOPRO的WIFI好多多了

再來談談缺點
1.FC40真的就是個漂亮的玩具,充其量就是普通玩玩OK,航拍還是交給GOPRO吧(詳細畫質看下面),不過我正好欠一個普通玩玩的機子,嘿
2.FC40沒有中繼,直接用手機連線,我用iPhone5測試,高度50-60米,距離70-80米左右就會斷訊,可能人品不好吧,到達不了DJI說的100米
3.FC40斷訊後APP無法重新連線,會一直顯示「有另一個裝置正在連線」,得落地重開重連才行,看來得學LMC搞個wifi中繼來試試
4.最後談談延遲吧,當FC40單純當團傳飛FPV時,那延遲我覺得可以忽略,我今天衝來衝去也沒問題,誤差不至於導致操控失誤
   但從手機APP啓動錄影後,那延遲是一整個明顯啊,別說FPV了,連想拍個東西都會發現打舵打到鏡頭跑過頭了,得在修正角度才行
   那至於照相的時候,就是像一般iPhone手機照相那樣,那個照相框會咔嚓關起來再打開,所以會有1至2秒鐘的畫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玩航模的大忌就是贪便宜,如果练习的话,花十几块钱买了模拟器,然后直接买四轴就好了,

這倒是真的,省錢就是花錢的開始

如果我不是有F550+狗台+狗3+OSD+圖傳

買Phantom FC40一定又改狗台+狗3+OSD+圖傳
然後飛行時間短改雙電、然後超重換電機、然後改機架,根本就是無止盡的折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听说了一个事,精灵一代也是V2飞控了……5iMX 我爱模型

从去年开始一直是了

网友:
精灵的出现让好多有组装手艺的失去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