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旋转

楼主(2014-02-11):
                    飞控NAZA - M  起飞瞬间会旋转。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原地旋转?你的电机转动方向与飞控要求的完全一致???

网友A:
你这个GPS不会是就这样安装的吧~~支架呢~~给一个打开的图片~~才好帮你解决啊~

网友:
啥牌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GPS不会是就这样安装的吧~~支架呢~~给一个打开的图片~~才好帮你解决啊~

折叠的GPS支架

网友B:
你四个电机转向与飞控要求都正好相反。

网友:
楼主你的桨转向好诡异哦

网友C:
lz说的是起飞瞬间,不是一直转,也就是起飞时会旋转一定的角度对吧,我猜是逆时针对不

网友:
咦,是我看错了,桨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四个电机转向与飞控要求都正好相反。

      方向没有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说的是起飞瞬间,不是一直转,也就是起飞时会旋转一定的角度对吧,我猜是逆时针对不

恩。就是起飞的瞬间。

网友:
打开全部的看看

楼主:
找出原因了。有个电机装歪了。

网友:
我的曾经也有瞬间旋转的现象,后来固定实验,发现一轴有停转现象,换了个电调没事了,换下来的电调发回厂家检测说没事,又给我的电调重新调整了一下发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出原因了。有个电机装歪了。

....無言,, 电机和电机座都沒有调平吗? (这不是应该起飞前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言,, 电机和电机座都沒有调平吗? (这不是应该起飞前做的吗?)

是啊,折叠再展开,折叠的那颗螺丝就松了。所以电机就有点晃动。

网友:
校正
检查桨电机是不是 水平。

网友:
如果一直转那就是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折叠再展开,折叠的那颗螺丝就松了。所以电机就有点晃动。

建议LZ机机调试好后都上一上螺絲膠水...........

网友:
电调藏哪了?

楼主:
wxplt发表于2014-02-11 14:43:27
电调藏哪了?
在机机肚子里,

网友: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机架机械的方面原因、电气方面的原因、调参方面的原因等等,先从机械安装方面逐一排查解决!

网友:
桨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受升力的影响,桨尖会变形,建议LZ的桨平衡贴胶放在中间会好一些。

楼主:
nhplane发表于2014-02-12 07:59:09
桨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受升力的影响,桨尖会变形,建议LZ的桨平衡贴胶放在中间会好一些。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