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rduino+10dof实现低成本无人机?此方案可行否?

楼主(2014-02-11):
我现在在玩paparazzi。
现在想了这么一个方案:
Arduino mega2560 + GPS + 10dof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
载机如果使用冲浪者或者天行者这种相对好操控的飞机,那算法可以写的简单一点,通过10dof输出的数据,再对舵机输出相关ppm信号,实现自稳功能。
通过GPS和预先设计的飞行计划,加在姿态传感器的数据上,同时计算,对舵机和电机输出信号,控制他。
这样不就可以实现低成本无人机了么?大家觉得可行否?

还有,通过w5100 ethernet板子,再转接3G路由器,arduino控制板就可以从网络获取数据。可以将自己的地面站也连接3G,设置一个固定IP,变成一个小型类似服务器的数据库,这样地面站和飞机之间就可以实现3G数传了。这个方案可行否?求讨论。

网友:
太高端了,看不懂啊,帮顶吧!

网友:
Arduino mega2560 + GPS + 10dof
这就是APM。

网友:
完全可以啊,需要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动手能力、编程能力。

网友A:
3G数传费用好高啊,再说,你飞得高了。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程序一定要好  在3G延迟的情况下 能控制住jj

Arduino mega2560 + GPS + 10dof  确实就是APM飞控了  加个3G数传就好了  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数传费用好高啊,再说,你飞得高了。就没有信号了

没有啊,要是用我说的w5100模块+3G路由器,如果不算sim卡的话,150就可以搞定

网友:
150米以上基本木有手机信号的。。。。别想了。移动通信的天线指向都是向下辐射的。3G这个首要通信条件都禁不住推敲,还是洗洗睡吧。

楼主:
borneol发表于2014-02-13 09:21:56
150米以上基本木有手机信号的。。。。别想了。移动通信的天线指向都是向下辐射的。3G这个首要通信条件都禁不住推敲,还是洗洗睡吧。
在北京还好,毕竟马上都有4G覆盖了。好像在山上手机信号还挺好的,反正要是没有3G就直接转2G网络嘛。我觉得在北京150米的海拔肯定没问题,我一般是在地面高度100处飞行,信号这方面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北京还好,毕竟马上都有4G覆盖了。好像在山上手机信号还挺好的,反正要是没有3G就直接转2G网络嘛。我觉 ...

。。。。真有自信,期待你的实飞效果。这些年唠叨手机信号控制飞机的新人多了去了,没有一个真正飞起来过。一个都木有,期待楼主的创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要是用我说的w5100模块+3G路由器,如果不算sim卡的话,150就可以搞定

3G的数字信号在飞行器飞高了以后,就信号不好了.再说费用是按流量来计费的呀.如果传输视频的话,不就很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的数字信号在飞行器飞高了以后,就信号不好了.再说费用是按流量来计费的呀.如果传输视频的话,不就很贵了 ...

我搁北 京市区这种3G基站林立的地方,座公交上看个低分辨率视频都不流畅。。。。飞行器上。。。呵呵~~ 真是挺敢想的!

楼主:
today1001发表于2014-02-13 14:07:42

3G的数字信号在飞行器飞高了以后,就信号不好了.再说费用是按流量来计费的呀.如果传输视频的话,不就很贵了吗.
信号的问题有待实验。我打算先在飞机上搭载一个3G数传,传点无关紧要的东西,看看能不能传,行之后再代替数传。
资费嘛,肯定就不传视频啦,传GPS坐标和姿态就可以了,当然我是用在UAV上嘛,所以不传视频也无所谓的。如果是这种研究的话学校是可以报销的,自己掏的话飞一次也就几块钱的流量吧。如果数据更新是1HZ的话没多少流量的。
多谢支持

楼主:
borneol发表于2014-02-13 14:32:12

我搁北 京市区这种3G基站林立的地方,座公交上看个低分辨率视频都不流畅。。。。飞行器上。。。呵呵~~ 真是挺敢想的!
可能是一公交车的人都在看视频吧~你需要的带宽大吧,我数据刷新率设置在1hz也不需要多少流量。不传视频。只传一个坐标和姿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一公交车的人都在看视频吧~你需要的带宽大吧,我数据刷新率设置在1hz也不需要多少流量。不传视频。 ...

实践出真知,空想出谬误。
带上设备实测一次,比口水多少帖子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空想出谬误。
带上设备实测一次,比口水多少帖子都强。

好的。多谢提醒。我先验证一下,从空中是可以发送数据回来的,这样行吗?就是先不代替数传,而是先用单片机在空中发送一些gps坐标之类的东西到网络上,来验证空中是有信号的。这样满足您的要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