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V6

楼主(2014-02-11):
想做这种V6, 玉兔2应选那种模式?轴距怎么算?2不行的话APM可以吗?
普通6轴跟Y6那种比较好, Y6有舵机会比较好吗? Y6加舵机应该怎样设定?

网友:
Y4、Y6不用舵机,Y3才用到舵机。

网友:
这样的不需要舵机

网友:
顶下!  这样的还没见过

网友A:
不知道设计者的意图是什么,貌似前面的下位电机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俺来复习初中物理之  力的合成。。。左手掰右手,这是何必啊。

网友:
可以用X4飞 兔子支持异形机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设计者的意图是什么,貌似前面的下位电机没什么实际意义

外国佬喜欢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设计者的意图是什么,貌似前面的下位电机没什么实际意义

(1) 增加载重量, 应该比4轴强吧
(2) 提高安全性, 6轴以下缺一即死
(3) 灵活同时不需要舵机
(4) 头尾清晰易分

飞控应选那种模式, 这架子不好看吗

网友:
这个架子很碉堡的样子啊

网友:
这样的设计4周比较多,6轴还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