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飞了几个起落小齿盘就扫齿!

楼主(2014-02-11):
过年才装的X7F,今天飞了3个起落小齿盘就扫齿了,幸亏起飞前检查了下,发现小齿盘和前尾传齿都蹦了。。。。我们这里是江南,气温最低也才0度,别说啥气温太低塑料变脆的原因,X4Ⅱ一点事都没有。伞齿间隙也是正确的,0.1mm左右。发现扫齿了马上打道回府了,不敢飞了,700级的出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希望GAUI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尾前伞齿在里面不好拍照,观察发现有几个齿也蹦了
齿轮很新很新。。。。

网友:
x4好像开了散热

网友:
X7各种问题

网友:
材料不过关

楼主:
联系铁汉了,给我发了一对新的过来

网友A:
这个伞齿要真的用力操到扫齿难度很高,原则上可以放心忽略去操。
这机看起来很新,我估计应该是少数的塑料射出小小瑕疵问题,换过一套试试看,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伞齿要真的用力操到扫齿难度很高,原则上可以放心忽略去操。
这机看起来很新,我估计应该是少数的塑料 ...

这机新装的,才飞了3趟。联系铁汉了,给我寄了一对新的过来,等到了再试试看

网友:
售后很到位啊!赞一个!

网友:
铁汉是谁啊?

网友:
GAUI售后真的很好,不用担心售后,不过能把这里都弄扫齿确实不易。。。说实话上面那个用厚垫片我觉得还是稍微厚了0.1MM,建议把垫片重新调整下,或者打磨垫片减小0.1MM,你会发现更好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铁汉就是铁做的汉子

网友:
铁一样的汉纸

网友B:
原来泰世的售后这么好啊?我好后悔入了一个其他品牌的700飞机,第2个起落就在空中断了前万向球头,炸鸡导致空机完全报废。还报废了一组美国PULSE电池,可能是损失很大吧,没人愿意承担责任。下次一定入X7。看中的就是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泰世的售后这么好啊?我好后悔入了一个其他品牌的700飞机,第2个起落就在空中断了前万向球头,炸鸡导致 ...

K**的A**** 7.2?

网友:
哪台飞机用了万向球头?

网友A:
补充一下,我自己在X7初期测试时也曾经发生类似的现象,当时用的是限位环,单向轴承底下并没有垫片,我飞的太猛导致限位环松动,主齿盘往下移动,間距變大導致掃齿,后来垫了垫片就没事了。
X7F已经取消了限位环的设计,改用全垫片来稳固单向轴承的位置以及齿轮的间隙,调整好齿轮间隙后也别忘了把底下垫满,让主轴上下抽动不会有空间,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自己在X7初期测试时也曾经发生类似的现象,当时用的是限位环,单向轴承底下并没有垫片,我飞的 ...

请教下,我看到你们发的X7F的说明,写的是上下个垫一片1.2MM的垫片
那底下垫满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售后的确给力

网友D:
这个齿轮我还从来没有飞坏过,不管是比赛还是平时练习还是表演,不摔很难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确定你的间隙是正确的合理间隙,要是掉东西进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自己弄不好可以寄回来我亲自帮你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看到你们发的X7F的说明,写的是上下个垫一片1.2MM的垫片
那底下垫满是什么意思呢?

底下是指第三轴承座上,垫满是为了整个单向座不会上下串动,如果未垫满就会出现上下串动导致齿轮间隙不对而出现扫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齿轮我还从来没有飞坏过,不管是比赛还是平时练习还是表演,不摔很难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确定你的间隙 ...

铁汉指导过我了,我少垫了一片0.2mm的垫片,当时看没间隙了,后来发现还能塞一片进去,第一次装X7没经验 现在已经爽飞了。赞一下铁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看到你们发的X7F的说明,写的是上下个垫一片1.2MM的垫片
那底下垫满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明一下:
以单向轴承为中间,上为第二轴承座,下为第三轴承座。

单向轴承与第二轴承座之间的垫片,用来调整伞齿的间隙,调整好之后,要把主轴往上拉提,这样才是正常飞行时的状况。

向上拉提之后,单向轴承下方与第三轴承座也会有间隙,这边我们也是用1.2mm的垫片垫上,但因为可能会有气候因素、或者加工因素,使的这个间隙有可能还有0.1~0.3不等的空隙,X7F套件中还有对应的垫片可以垫满它,如果没有垫满,主轴向下压时,伞齿可能会产生过大的间隙,那就有可能扫齿。

如果您是X7用户,飞行前建议拉动一下你的主轴,看看是否有明显的间隙。我个人的习惯是保留有一点间隙,但是是那种手感觉得到,但是眼睛看不到移动的那一种间隙,齿轮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最佳间隙。

以上经验提供参考。

网友:
悲剧了,停飞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明一下:
以单向轴承为中间,上为第二轴承座,下为第三轴承座。

谢谢指教,我来检查一下我的装配

网友:
很好的服务,顶GAUI

网友:
售后真不错敢于担当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450&extra=page%3D1 我是这样解决的呢

网友(2014-04-01):
这个是个问题啊,还没怎么的就这样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交流一下x7  加个QQ聊聊, 594929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