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问题

楼主(2014-02-11):
mini iosd上电后显示高度不对,飞机还没起飞时候应该是0或者1米,我这个都10米20几米了 ,已经预热搜索出卫星11颗以上,指南针校准没问题,求解,是不是需要返厂啊

楼主:
重新通电后还是从零米慢慢变化

网友:
检查osd 工作指示灯是否闪烁正常。
尝试跟换场地后测试问题是否依旧。

楼主:
晚上先把mini从精灵肚子里移出来***,便于观察指示灯

网友A:
正常的指示灯 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指示灯 是什么样子的?

绿色的呗

网友:
不正常时红色吗

网友:
有问题了就是红色

网友:
先更新固件!再重新高級校準+指南針校準試試看!

楼主:
正常的指示灯是绿灯闪烁

楼主:
搞出来看的清楚

楼主:
貌似弄好了,每次飞行之前多在非常静静的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