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拆下大桨 尾桨 百分之八十 油门 震动200多 桨上去后 悬停1300多 这是不是就是桨平衡的问题? 大桨尾桨我都平衡过了啊

网友A:
沙发,大浆夹,横轴垫圈有无虚位,大桨动静平衡都做了?

网友A:
检查双桨。

楼主:
大桨无双桨 就做了静平衡

网友B:
桨座的轴承可能快差不多了

网友C:
1000多很好了啊!没必要折腾,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座的轴承可能快差不多了
桨座轴承?哪里?主轴轴承这里?

网友D:
一般人我不告诉

网友E:
1000多震动你还折腾啥啊,爽飞吧

网友F:
这个是最高振动值吧,启动过程中要经历大桨甩直和跨越共振点,真正飞的过程中的振动值怎么看呢?我的450飞下来看都3000多,飞起来看并不振。调取日志其中与振动有关的有三种,一是起飞前会有一个Extreme Vibration Level,大部分飞行时间是Raised Vibration Level,中间偶尔有一两个High Vibration Level,大概应该是在翻滚的过程中。也不知道这三种记录相当于多少振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