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3能否使用别家的电机啊??

楼主(2014-02-11):
额。。看了套装版,虽然有些新动,但是对于我这个刚刚学会4面的新手来说略微奢侈。之前飞的是飞越的。电子设备都还能用。电机是飞越2819 3600KV 配铂金40  能否用在X3上面,需要买专门的斜齿吗。。。

网友A:
刚买了X3套装,还没到手,现在快递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X3套装,还没到手,现在快递真慢!

特殊时期吗。。。。就这样了。。话说你是在哪家买的啊????

网友A:
哈模买的,买家服务挺好,很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模买的,买家服务挺好,很耐心

那个套机里面配的是正品VBAR吗???

网友A:
应该是正品吧,不然就只能退货了。。。
貌似黄vbar是exp版,不是pro的
你的X3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品吧,不然就只能退货了。。。
貌似黄vbar是exp版,不是pro的
你的X3买了吗?

还没有。。。如果是黄V的话,还不如选MB或自己入手K。。。

网友:
刚如一台 习惯了V8  还是继续V8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如果是黄V的话,还不如选MB或自己入手K。。。

已有168的k8,装在飞越450pro上,比原来的小姨子强多了,暂时也没什么问题。。
刚开始也准备买X3空机自己配,省了三轴,后来禁不住豪华套机的诱惑啊。。。好歹也弄个正版的bar比较一下

网友A:
看到某宝有卖X3空机加好盈40A 花牌6s 2221 1880KV电机 kst215 kst515套装的,应该可以用吧,你可以找商家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某宝有卖X3空机加好盈40A 花牌6s 2221 1880KV电机 kst215 kst515套装的,应该可以用吧,你可以找商家了 ...

考虑电装的问题,6S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如果马达座通用的话我就直接入手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有168的k8,装在飞越450pro上,比原来的小姨子强多了,暂时也没什么问题。。
刚开始也准备买X3空机自 ...

你入手的是V还是MB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电装的问题,6S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如果马达座通用的话我就直接入手空机了,,,,

大家建议X3还是6s好,除非你的电池都是3S的,X3本来就有3s套装的,上3S应该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入手的是V还是MB啊。。。。

山寨的k8用着挺好,直接Vbar了,MB好像可以直接调一些参数,外场调机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建议X3还是6s好,除非你的电池都是3S的,X3本来就有3s套装的,上3S应该也没啥问题

手头三块3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