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进来指点下涵道配置问题

楼主(2014-02-11):
最近想玩涵道,自己也装了个T45,改了起落架,用4S2600的
电池
,黑旋风2839 3800KV70\6叶,飞机自重1100g左右,70A的电调,能勉强起飞,空中动力也一般,只能飞3分钟。。。。
这几天又买了个T50,还没到货,不知道这套动力装上如何?请教下涵道高手,以70涵道为例,哪种牌子的涵道性能、推力、滞空时间好,如何配置比较科学?还有就是桨叶的多少有影响吗?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黑旋风式64的吗,
什么牌子的T45。
如果你T45都勉强飞的话,用在 T50只会更难飞

网友B:
黑旋风用在T45上还是可以的,不知你说的动力一般是什么概念?同样的配置用在T50上也没问题,如果有米,就换成水星64的涵道,重量轻,推力也不错。我的T45和T50全部都换成了水星(KV3700),4S飞很轻松,5S飞很暴力。

网友C:
会不会是重心靠前了,导致感觉很难飞的样子

楼主:
谢谢了,那我换水星试试

楼主:
天盛的T45,70涵道

网友D:
这个配置飞4S电池可以

网友E(2015-10-26):
目前还在潜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