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M V2飞控X1通道没有反应

楼主(2014-02-11):
X1通道接的接收机6通道,映射旋钮后没有反应,线也换过了,通道也换过了,就是没用,大家碰到过没有?F1俯仰输出可以控制云台,我用根y线直接把舵机,F1,接收连起来后,云台不工作了,遥控可以控制舵机。

网友:
我是VISION的控..一樣遇到這問題..求解

网友A:
你好, NAZA V2 X1通道是第5通道,X2是第6通道。请重新测试。
问题依旧请把联系方式回复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NAZA V2 X1通道是第5通道,X2是第6通道。请重新测试。
问题依旧请把联系方式回复给我。

回去试试看

楼主:
我把x1接到接收的任何一个通道都没有反映, 用替换法换了线和通道都是, X2在任何通道都可以, 联系方式发信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NAZA V2 X1通道是第5通道,X2是第6通道。请重新测试。
问题依旧请把联系方式回复给我。

qq:17729267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NAZA V2 X1通道是第5通道,X2是第6通道。请重新测试。
问题依旧请把联系方式回复给我。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调参软件里面X1的校准没有做!

X1校准

X1校准

楼主:
感谢大疆客服的帮助, 对于客户的问题反应非常迅速。

网友:
X1一般设置是旋钮开关,控制云台俯仰,要控制云台俯仰,在飞控上F2通道要接云台的俯仰控制,而且注意不要接错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