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X5的问题~!

楼主(2014-02-11):
最近刚入手了一台X5 用的是凤凰电调+原带的泰世601电机 910KV的  试飞发觉转速不够 而凤凰定速最多只能够去到2300转   按公式计算 22.2(电压)*910(电机KV)/7.5(齿轮比 16T细齿 120T大齿盘)再*0.9 等于 (2424)实际最高转速 假如我现在想飞2500到2600转 我是否要更换更大的电机齿去达到 我想要的转速呢。。。?

网友A:
猜想换电机齿呢

网友B:
凤凰90A+910KV电机  要配X4 Ⅱ的18T电机齿     转速可以达到2700   爽飞节奏

网友:
0.9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90A+910KV电机  要配X4 Ⅱ的18T电机齿     转速可以达到2700   爽飞节奏

请问用多大容量的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多大容量的电池,能飞多久

我用的6S--4000MAH   航线5分钟没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A:
从你这个电机的kv值来看,应该是个12s电机,你用6s电池供电导致电机转速不够那就不奇怪了,你应该用12s2000mah30c电池供电,然后用11t齿轮,电调换成12s的,试试吧,应该可以。3s电机3500kv-4000kv,6s电机1750kv-2000kv,12s电机875kv-1000kv,你的电机是910kv正好在12s范围内。是不是就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另外说一下,无刷电机的kv值只代表在额定电压下所能达到的最高转速,不代表其他。而电机的尺寸才决定了它的额定功率。

网友C:
楼上是450电机的算法,X5的转速要低于450不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450电机的算法,X5的转速要低于450不少的。

哦,我忽略了两机的桨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