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11):
(无正文)

网友:
那种是开关控。只有直流电输出的,改是不可能的啦。

楼主:
开关控用什么做的啊,是不是130小马达然后做减速?那限位怎么做的哟,,,

网友:
那种改不到的,,,能改的话你就能生产舵机了,,,比例控自然要陪比例舵机

网友(2014-05-20):
X宝上有卖这种130小电机做的转向机构的,挺便宜的,只能左右转向,不能比例控制。

网友:
玩具车上是一个小电机加1个弹簧控制的,是靠弹簧复位的

网友(2015-04-19):
我这是用玩具遥控器控制的转向 可以转向,不能自动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