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前后重量配平的?尾桨倾斜对直升机飞行性能的影响

楼主(2014-02-11):
这架飞机的前后重量如何配平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科斯基公司在“黑鹰”直升机上成功采用倾斜尾桨构型解决了重心偏后的问题。

如果说“黑鹰”直升机采用尾桨斜置是迫不得已,然而在“黑鹰”之后,又先后有CH53E、S92、AB139等多种大、中型运输直升机采用倾斜尾桨构型,这使得研制人员必须思考:这么多机型为什么要采取倾斜尾桨的原因,如果要采用倾斜尾桨构型,如何选取尾桨倾斜的角度呢?

尾桨倾斜最大的好处就是尾桨能够产生向上的分力,同时由于尾桨倾斜的角度不大(一般小于20度)即相应的水平分力增加不多,也就是在尾桨需用功率增加很小的情况下,采用倾斜尾桨解决了重心偏后的问题。

楼主:
后面比前面重很多?

网友A:
真机一样要前后配平,像客机就会根据你多少乘客多少行李,安排摆放的位置和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机一样要前后配平,像客机就会根据你多少乘客多少行李,安排摆放的位置和油量

我说的是直升机

网友:
一样要配,有些通过自身部件就能平衡如果挂载武器还需要另外配平

网友:
没有能违反物理定律的飞机。。。

网友:
看该机情形,驾驶舱不可能有后部分那么重,如果能比后面重,一样违反了物理定律不是吗?

网友B:
黑鹰好像是通过尾桨配平

网友:
只知道像黑鹰这样有全动平尾的直升机(阿帕奇)在飞行中是靠平尾 配平的

网友:
黑鹰主轴上部前倾,尾轴倾斜,使尾旋翼提供部分升力;还有巨大的平尾的低速飞行时,也提供尾部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