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x4 gps信号那么弱?

楼主(2014-02-11):
x4的gps那么弱?每次都是3-4颗星,运气很好的时候5颗星,就没有再多过了,以为是地点不好,换了三个地方了
更重要的是无论手机还是平板在同样的位置都是8-9个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破?
跟固件有关吗?我的还是130415

网友A:
先升级固件吧。请零度技术人员解答。

网友B:
直接等技术解答,估计是模块问题。

网友C:
如果是新买 抓星会很慢
你可以找个 空旷的 地方 周边不要有楼 放一支烟的时间 肯定就OK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