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不知道为什么会摔

楼主(2014-02-11):
玩固定翼、直升机、很多年了基本不摔。
接触了朋友的6轴,飞了无数回也不摔,上学学的电子电路,我也弄了个6轴,大疆2212电机大疆30A电调大疆6轴机架,飞了几次好好的,在飞也是很稳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一翻不听控制了,掉下来了,朋友说可能是电机电调有问题,我又换了800机架4108电机600KV好盈铂金30A电调美国APC1238桨4S10000MA电池,比以前壮观,飞着有气势一次飞行26分锂电报警器报警,我设3.6V。没飞几天还是一翻掉线来摔得我好惨啊。心灰意冷一个多月工资摔进去了,遥控器也换T8FG了还是和我以前天地飞8一个原因,是不是飞控的事啊!我不是新手啊!我是找不到原因,我用的是大疆V2。朋友用的也是大疆V2没出现这个问题啊 ~ 还一个朋友用的是大疆M都飞2年了一次都没炸过,我应该返厂看看到底什么愿意了,这么摔摔不起啊!玩的是乐趣,不是摔的是乐趣,摔不起啊~   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应该检查一下 电机和电调的 插口线路是否松动,   我也跟你一样 玩几天就 炸了 , 后来检查下来是接口松动, 电机转动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导致  电机转速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