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到手,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4-02-11):
150到手,小白鼠白得很彻底!。。。老实说,当130X的小白鼠我还是蛮有底的,因为HELIFREAK和RUNRYDER实际已经有很多更白的白鼠,很多注意事项其实已经知道了!现在,150让我有点心虚了。。。
有哪些注意事项?
1、主轴屁股的螺丝要上紧!要重新上胶么?

2、球头和其他螺丝是否需要检查上胶?

3、旋翼头的横轴螺丝是否需要拆出重新上胶?

机器的第一印象:
1、所有的零件都是紧配合,说明绝对不会比MCPX耐摔;
2、塑料材质的做工外观比不上GCP;
3、旋翼头离重心的高度比较低,说明翻转应会更灵活,但稳定性和精确度会逊色(特别对于小机机,但如果3轴厉害则可以弥补);
4、大桨的外观、形状及材质完全抄袭MCPX;
5、尾桨跟KBDD的MCPX升级件一模一样;
6、个头比MCPX大点,也重点,外观很漂亮;
6、绝对是一台比130X更加不适合新手的机器!

其他小白鼠注意了,电池是2S平衡插的插头,如果用B6等平衡充,很可能会没有相应的线。试飞报告待续。。。

网友A:
恭喜入新机,听说自旋好,期待试飞报告

网友B:
1、主轴屁股的螺丝要上紧!要重新上胶么?
================
我飞掉一次,拆开上胶了。

2、球头和其他螺丝是否需要检查上胶?
=================

球头其他部位试扭过发现蛮紧的,没卸下上胶!

3、旋翼头的横轴螺丝是否需要拆出重新上胶?
=============
同上

网友:
除了供著還是供著  沒一番修機技術玩此機包你折騰

除了尾巴不好使之外, 動力及操控穩定都不錯.....

以上綜合報告

网友:
150在草地上还是比较耐摔,我飞了一个月,3D炸了5-6次。微扫2大齿而已,其他没啥。

但是朋友在水泥地炸了一次斜盘塑料马上球头炸歪。不过他是新手,估计没有调整好炸鸡前保护动作,说起来这个炸鸡想避免损失还是要有一点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轴屁股的螺丝要上紧!要重新上胶么?
================
我飞掉一次,拆开上胶了。

十字盘的几个螺丝都紧么???我试了一下,全部都是松的,而且都全部都拧不紧,没敢太用力,但是稍用力都拧得动。。。难道我买到的是别人已经飞松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字盘的几个螺丝都紧么???我试了一下,全部都是松的,而且都全部都拧不紧,没敢太用力,但是稍用力都 ...

十字盘的几个螺丝我看明显是扭到头的,
因为是塑料的。所以也是没敢再扭进去
按照亚托的习惯整机的金属胶都是出厂打有。。
当然也有例外
主轴屁股那个钉我现在还想不通怎么会飞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的几个螺丝我看明显是扭到头的,
因为是塑料的。所以也是没敢再扭进去
按照亚托的习惯整机的金属 ...

回错!看来得先飞几个悬停航线起落再说

楼主(2014-07-15):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新机,听说自旋好,期待试飞报告

挖坟贴啊。。。摔了6次,换了个连杆,其他没什么坏的,但是。。。。。。主板坏了!!!还没得空处理呢性能是不错的!尾巴差点,如果不挑剔,也OK!其他都很OK!

网友:
恭喜入新机,期待试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