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00EVO用的电装

楼主(2014-02-11):
准备入非耐克斯500EVO,
陀螺仪
准备用K8,
舵机
、
电机
、电调等不知道怎么配,求推荐!便宜点的,能满足简单的翻滚动作就行!

网友A:
k8 算了吧 500不安全电装用kst 的515吧 锁尾795 天蝎星 3226 配castle90

网友A:
虽然贵 但是 问题少 不容易坏

网友B:
标准舵机用610,尾巴9254,好盈铂金80A,亚拓500MX电机,三轴选K8,MB,瑟福,V8自己根据预算选吧

网友C:
便宜的话标准舵机:斜盘亚拓ds610,锁尾选择比较多futaba bls527,servoking 795ihv,电调的话好盈铂金80a,至于陀螺的话还是选原厂正品,mb/vbar;马达亚拓mx500一般也够用了,有钱的话可以搞蝎子3226-1600kv。

网友D:
不建议用K8,用MB经济实惠

网友D:
电机用蝎子3226的话要切侧板,1400kv配14T齿很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