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X3,发现十字盘有虚位,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4-02-11):
升级版X3,CNC十字盘,按照附带的另外一张说明纸装好后发现红色部分有虚位,可以上下移动半毫米左右,这个怎么解决?貌似红色部分有点太宽了。

网友:
可以压紧的

网友:
帮顶!应该能压紧!!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楼主:
顶上4枚小螺丝都已经上紧了,哪还有可以压紧的空间啊

网友:
四个螺丝上紧不存在虚位的
应该是红色部分你没压到底然后上螺丝的

楼主:
泰世厂家进来,看看这个什么情况,都已经压到底了,还是有虚位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轴承内圆用乐泰648伺候。

网友:
用的是塑料件,没发现虚位,帮顶!

楼主:
重新拆了轴承出来,再安装进去,还是老样子,有上下可以移动的虚位,但愿这个是个案,觉得泰世X3这个十字盘精度真的很差

楼主:
只能用胶水***了,擦。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金属十字盘存在设计问题,现在换回塑料十字盘了,
这个金属十字盘的设计问题就是,它只有2颗螺丝,不对称,不管侧面的那个禁锢螺丝锁多紧,缺少第三颗螺丝的那一边一定会翘起来。
塑料十字盘有3颗螺丝,是对称的,所以不存在问题。

网友:
。。。。。 压吧。。我一点虚位也没。。

网友:
压吧,我的也没虚位。

网友A:
要求泰世换件!!!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泰世换件!!!顶一个

网友:
我的好像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难道我中奖了,靠。。。

网友:
我新买的装了,使劲压平是没有虚位的,楼主再试试!不过轴承纵向总是有点虚位,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郁闷的是上长杆球头的那个孔内部居然没有螺纹,估计是忘了攻丝了,还好觉得拧不动就没有继续了,要不然肯定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