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0电机的加长版替代品 N40电机 性能稳定 价格不坑

楼主(2014-02-12):
很多六通小机主电机是n30电机,价格比较黑,一般在24元到30元左右带齿轮。
在感慨v922动力弱又不打算折腾无刷的前提下,在tb搜到几款n40电机,价格一个比一个低,经过多款比较,发现一款价格超低性能出众的电机,换上原装齿轮就可以完美替代,线当然需要焊接一下,下面贴图对比。

从左到右第三款是原装电机(增强散热diy了一下)
前两只是1.39元的n40电机,价格够杀伤力!磁性比原装弱一些,比1.8元的n40电机强一些,1.8元电机前面帖子有介绍,之前倒飞航线视频的帖子里是1.8元的电机,两段视频加一起3d四分钟,悬停可以五分二十秒。
第四款是1.48元的n30电机,跟原装电机一样是稀土强磁,但是不是碳刷的,而且机身度短一些,不建议购买。

吐槽一下原装电机的齿轮70起落过去了,电机还没有挂,原装铜齿竟然被尼龙大齿磨报废了。
于是20元包邮买了10个同等规格尼龙齿轮,目前情况良好。
分享一下电机巧妙,经过开膛破肚散热处理的电机用手拨动阻力变小,运转时转速更高,但是扭力会有所下降,爆发力见长,持久力稍弱,连续翻滚掉转的情况下三四秒缓冲一下转速就上来了。
还有之前的帖子里提到直焊的区别不大,在此更正一下,有区别,主要是直焊后换上的电机有问题,电机壳上面的轴孔被我不小心高大了导致电机运行有震动,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
必须顶之,原厂电机价格都坑爹到家了,我也考虑买这些价格便宜质量好的电机用。

网友:
呀 都说带航模二字都他妈贵

网友:
好经验,顶楼主。电机是我们深受其苦啊!

网友:
有这个平价电机可以不用考虑无刷了,不知是否还有便宜的尾马达?

网友:
让我想起那个巨贵的二手电脑小风扇。。明明几块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上个几十块钱还带个所谓航模专用字样的风扇,。,

网友A:
厉害,航模太坑了,鄙视奸商

网友B:
那请问原装电机上的小电路板要取下来在焊接在新电机上吗?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在淘宝找了下,N30 N40 强磁电机才1.8元的2元钱一个, 7X16空心杯尾电机只要1.5元一个,我每种定了10个,再也不怕电机过热烧坏了,坏了就随便换,可以爽飞了!   那些航模店的电机价格,真坑爹啊,一个可以买十个了

网友:
是啊,这航模电机太贵,看买这H377的主电机要30元啊。这价格实在是太悬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原装电机上的小电路板要取下来在焊接在新电机上吗?

你说的应该是1.8元那款,2元的不戴电路板,我在另外一家店买的n40电机磁性比1.8元那款强一点,1.39元的,有电路板的那款电机壳子上面有焊锡安装不进922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在淘宝找了下,N30 N40 强磁电机才1.8元的2元钱一个, 7X16空心杯尾电机只要1.5元一个, ...

n40比n30虽然只长三毫米,但是转子和磁极也是长三毫米,还有这些n30电机比原装n30的短一点,动力不够。
还有1.39元的n40比1.8元的n40的磁性要强一些,我已经对比过了。
改天再发个1.39元电机动力方面的视频,这几天白天还是零下三四度,电池先放口袋暖暖再飞还行。

网友:
这个N30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