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WC 舵机云台 问题

楼主(2014-02-11):
板子  长江智动

MWC 程序是 2.2

在程序里面 开启了     下面两句句话
define SERVO_MIX_TILT
define SERVO_TILT

遥控器上两个旋钮 通道输入 AUX 3  AUX4
居然两个舵机可以对同一个舵机 控制 。。。 。。。
而且我晃动机架,沿X轴 Y轴 , 同一个舵机都会转动。。。。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想 我是 X 式的, 会不会 十字的就 不会 同一个电机转动了。。。试了一下,果然。。。。。
可是我特么飞行模式是 X 式的啊,怎么会这样自呢 ???

网友A:
你弄错了。

给你一个可用的例子吧。这个就是自动两轴增稳,可以用遥控器6通道控制仰俯。

    //#define SERVO_MIX_TILT
    #define SERVO_TILT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2

网友:
用mmc的无压力飞过……

楼主:
群友 跟我说两行。代码分别代表两种模式,应该选下面的代码 去掉注释就行了,晚上回去试试 应该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

给你一个可用的例子吧。这个就是自动两轴增稳,可以用遥控器6通道控制仰俯。

正解,
不过他是2560板,有aux3,4,可以用缺省的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不过他是2560板,有aux3,4,可以用缺省的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一般遥控器旋钮都是6通道,对应的就是AUX2.

AUX3对应的一般是7通道,7通道一般默认是一个开关。无法控制云台的。

网友(2014-05-02):
你那是开了混控导致的……

网友(2014-06-25):
升级到2.3会好用很多,设置AUX和云台方向幅度也在上位机软件里面了,不用改一次刷一次机。

网友:
楼主的舵机云台是什么样子的?效果如何?有没有视频照片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