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 像喝醉酒一样起飞?

楼主(2014-02-11):
(請看兩個視頻)
我的EVO起飞时,非常不稳定,像喝醉酒一样起飞。
但是,飞起来到半空,又没事,只是少许可能是因为风的晃动。
到底是为什么?
我只带了电池上去,没有带上云台和摄影机。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前后平衡相差太远而导致?
求解。
EVO配置:
S800 EVO
电机和电调:原配动力
桨:原配桨
飞控:A2
电池:花牌电池5200mah, 40C, 6S, 两个并联
云台:没带上
摄影机:没带上

网友:
应该是A2升级了2.1固件,起飞时候就是这样,只能果断推油门,飞起来后没问题,已经和技术反应过了,不知道几时能解决啊

网友:
这重心明显不对啊!起飞的时候肯定不稳啊

网友:
楼主的少校是怎么水出来的?俩大电池全压在它屁股后面,前面也不带个云台相机配重,没翻倒就不错了。推油门也不果断,现在大僵的A2飞控在起飞时前50%油门行程没效果,超过50%之后才给上动力,然后果断推油门到75%的位置,只要重心不是特别偏就能稳稳起飞。你这个重心也太偏了吧!

网友:
是电池太靠后,起飞往电池这边倒。不挂云台相机,重心不对哎。

网友:
买两块电池板,一边一块,这样就平衡了,也就安全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指导,小弟初玩多轴,经验还浅。
学习了。
明天再试平衡,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你好,楼主。你所描述的情况已看到,我们会尽快针对进行测试。

建议重新调整飞机重心后再尝试。 如问题依旧请起飞时果断推油门。

楼主:
今天在飞机前方加了两块电池作重量平衡, 而且起飞时果断.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疆指导.

网友:
前面挂杆绑两瓶水,又简单又便宜。以后不挂云台都要这样试飞才划算。

网友A:
验证重心是否配好,最简单的就是手动模式飞。。。看看是不是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验证重心是否配好,最简单的就是手动模式飞。。。看看是不是秒炸!~~~

很实在的建议。省得看飞控太累

网友:
楼主不要轰油门哦 果断推起~

网友:
机机左边那边.................偏重呀樓主

网友:
重心偏差太多

网友:
     起飞不果断!!!我以前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造成倾倒,螺旋桨触地。通过调整(起飞瞬间将遥杆推到最大),以后再也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果断油门推起,另***云台的地方应该配重!估计这样会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