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 canbus总线问题!

楼主(2014-02-12):
dji的canbus总线系统既然是应用在整个dji系统中的,为毛搞几个接口类型!整个悟空m、z15、iosd上面只有两个能接iosd原配的那种带两个突起的插头,但悟空m上面两个位置已经被占用了,iosd该接在哪?难道只能用canhub?

网友:
应该不会都被占用的 看看说明书lz

网友A:
楼主,不知你手上是否有WK,不过加个osd 是有CAN口的。而 Z15你完全可以通过osd连接。

网友B:
电源模块带一个can口。GPS线上也带有一个。应该够用。

楼主:
关键是osd附带的canbus连接线有一头不是标准接口,是那种有两个定位卡的插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知你手上是否有WK,不过加个osd 是有CAN口的。而 Z15你完全可以通过osd连接。

手里现在有悟空m、s800、z15全套!才入了djiiosd和图传!不然怎么会问这个,吃饱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现在有悟空m、s800、z15全套!才入了djiiosd和图传!不然怎么会问这个,吃饱撑的?

你手里的一系列产品, 不使用 CAN HUB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C:
搞所谓的can口,纯粹就是浪费用户的钱,压榨。想尽千方百计逼迫用户接受dji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的一系列产品, 不使用 CAN HUB 完全可以使用。

老大,我手里的连接线两头不是一样的,一头是带卡子的,可以直接插在can接口上,另一头是另外一种插头,根本插不进can口呀!

楼主:
搞不懂为什么都叫canbus,为什么搞两个标准,又不通用!弄的很烦!另外,请问客服,哪里能买到两头都是标准带卡扣的连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手里的连接线两头不是一样的,一头是带卡子的,可以直接插在can接口上,另一头是另外一种插头, ...

你这根线是哪套产品里的

楼主:
iosd里的呀,两根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iosd里的呀,两根都一样!

OSD中配的线应该是两段都是 有卡扣的CAN口, 可能此线配错了。

你可以联系你当时购买的店家。

楼主:
iosd我是从其他模友手里收的,这个线不单独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osd我是从其他模友手里收的,这个线不单独卖吗?

麻烦+我QQ,2355887014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C:
搞所谓的can口,纯粹就是浪费用户的钱,压榨。想尽千方百计逼迫用户接受dji的标准。

CAN 实时性好,就技术而言,智能飞行器应该要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