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航拍怎么解决续航问题?

楼主(2014-02-12):
我用华科尔的QX350配备12S的控。打算超视距航拍FPV…请问下我还需要配备什么?关键是续航时间怎么延长?能来回有10公里就成了!

网友:
很简单   飞高速  能多块就多快

网友:
航拍的续航,是靠降落换电池解决的。

至于你的10公里要求,还是固定翼吧。

网友:
你的这个真不行!

网友:
电池多挂的话 续航长了可惜动力软了……啥时候 有动力电池 就好了

网友A:
下面拉条电源线,跟着搞飞机走,来回20公里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拉条电源线,跟着搞飞机走,来回20公里没压力。

幽默哥

网友:
超远距离,还是固定翼吧!

网友:
10公里还是固定翼吧~~真心四轴亚历山大啊~~

网友:
LZ你的这个问题大家也是想要达到的呵呵。你能想出办法是最好了

网友:
多凑几个电池吧

网友:
固定翼吧  多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拉条电源线,跟着搞飞机走,来回20公里没压力。

来回100公里也没问题啊呵呵

网友:
来回20公里多轴可以实现,但是楼主的设备不行,遥控和飞机都不行。

网友:
楼主的设备不行,遥控和飞机都不行

网友:
空中加油,噢,应该是空中换电池,再不行,空中充电

网友:
10公里?不管咋个增程,多旋翼是一大难题,另外飞10公里远的电量,10000MAH电池也不见得够。固定翼飞高,飞远,采用卫星信号自驾呢,10公里是没有问题。多旋翼,目前几大主流飞控,飞1000米高,就最大速度下降都是问题,目前很少有人能从1000米关掉油门下降到100米打开油门启动电机再稳定住高度,再安全降落。

网友:
楼主的问题基本是无解的......

网友:
造个油动多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