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APM 指南针怎么接?

楼主(2014-02-12):
图中的三个头不知道接那里?

这里有2个等  一个是GPS  一个是APM  等,如果不接是不会亮的

这是背面的线

这是整体的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飞机一切(定稿定点)飞机就往一边跑 是怎么一回事呀?是因为指南针没有校准吗?

网友A:
就第一张图,你已经接好了。

那三根线是外部指示灯,不影响飞控的主要功能。

外部指示灯使用方法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nav-leds/

网友:
板上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支持2楼~~

网友:
那三个排针不用接了吧

网友:
学习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哦!还有外接显示灯啊!去弄个大功率的灯接上好看啊!

网友:
太高端了,看不懂。

网友:
给你点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第一张图,你已经接好了。

那三根线是外部指示灯,不影响飞控的主要功能。

大哥,请问一下你发这个WIKI有选择切换中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问一下你发这个WIKI有选择切换中文么?

在google code 上有当年台湾人的中文的翻译,但是那时过时的信息,不再更新。
最新版本的就是我所发的网站,有新的内容,会不断更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google code 上有当年台湾人的中文的翻译,但是那时过时的信息,不再更新。
最新版本的就是我所发的网 ...

新版本的没有中文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没有中文的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我看英文习惯了,就直接看了。没有去找中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我看英文习惯了,就直接看了。没有去找中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我看英文习惯了,就直接看了。没有去找中文资料。

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