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购入50e一台,买了几个futaba3003标准舵机,疑问求解!!

楼主(2014-02-12):
最近购入50e一台,买了几个futaba3003标准舵机,看舵机的说明,6v会有更快的表现和动作,观察了电调参数,3a 5v,怎么搞成6v输出呢?是否要外接一个ubec?如果外接了电调内原来的ubec是否不起作用呢?外接的ubec是否要单独用个2s小电池供电?还是直接插入电调线即可?不太明白,求高人帮忙!!!!

网友A:
是雷虎50e吗
如果是,你就太猛啦
用3003,电子设备不能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雷虎50e吗
如果是,你就太猛啦
用3003,电子设备不能少钱啊

我说的50e是固定翼,3d轻木的,不是那个直升机。

网友B:
搞个UBEC解决
大机尽量不要用电调的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UBEC解决
大机尽量不要用电调的BEC

感谢,必须买一个!

网友C:
单独的BEC,电池怎么接?还是动力电池接头分两路一路给电调,一路给BEC?

网友:
外接UBEC只要输入电压大于等于动力电压就能合用一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BEC,电池怎么接?还是动力电池接头分两路一路给电调,一路给BEC?

电调有bec的把红线或黑线短一根,ubec接接收机上那个带b字母通道,以前飞油的都接外接电源,现在电动固定翼普及了,反到是没人外接电源了,3003的反应就算在5v电压下表现也不错,只要不是太大的动作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有bec的把红线或黑线短一根,ubec接接收机上那个带b字母通道,以前飞油的都接外接电源,现在电动固定 ...

回答的非常细致,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UBEC解决
大机尽量不要用电调的BEC

50E 无论怎么看都算小机好吧。

3003这样的舵机就没必要上6V了,跟5V的区别你根本体会不出来。50E这个级别的舵机要快要猛的话,换高压中型舵机。如hitec 7245 或国产KST 515. 这样用高压独立UBC或2S直驱供电才有意义。

网友:
偷偷告诉你个   秘密   你有  2s 锂电 可以直接驱动  3003  前提是  一 必须正品 3003  2  安装的机械位置千万别憋舵    原来有人玩过     不过现在的  3003的批次不知道怎么样     2s 锂电  舵机好快的  敢是 一般的高速数码舵机
不过   用6v电压比用 5v  要好很多

网友(2014-07-26):
玩电房的表示3003直接上2cell锂电妥妥的

网友:
学习了,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