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存放问题

楼主(2014-02-12):
请教各位大神:
我不玩如何给电池放电啊?长期存放是满电好还是没电好啊
如果我不常玩
我怎么保养电池会好一点啊
???

是不是要每半个月放电充电1次

网友:
保存电压   单片 3.85V左右

网友:
充电器有保存模式     !!!!!!!!!电池接好就自动充放到3.8啦!!!!!!!!

网友A:
单片3.85v最好,一般现在充电器有这个功能了
每个月用电显检查一次,保证3.8以上
半年时间进行一次深度放电,就OK

网友B:
一般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不用的情况下,不要把电池放在用电器上,储存的环境最好是常温,这样可以最少程度上减少电池的自放电和漏液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不用的情况下,不要把电池放在用电器上,储存的环境最好是常温,这样可以最少程度上 ...

常温?巴毅不是说冻冰箱里最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温?巴毅不是说冻冰箱里最好吗?

就直接放好就是啦,还放冰箱,一拿出来蒸发有水分,电池还不报废吗!

网友(2014-03-24):
满充好还是没电好   都不好  哈哈  楼上各位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用充电器的storage功能,切忌充满或放完电长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3.85v最好,一般现在充电器有这个功能了
每个月用电显检查一次,保证3.8以上
半年时间进行一次深度放 ...

用PL8如何进行深度放电啊?选择哪一项?如果放电的话到什么程度,不会过放么?

网友D(2014-08-29):
因为电池都有自放电现象,锂电池也一样,当电压低过电池的最低截止电压时,电池就相当于过放了,电池会自己损坏,长期存放要给电池充进一定的电防止过放现象,所以经常要检查电池的电压,如果电压过低就要及时充点电。

网友E:
我满电存放,坏了一块电池

网友F:
长期不用,把每节电池的电压放到3.85V就可以了。放个半年一年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