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扬州华飞TURN210X400和金洋WM210V哪个好些, ...
问一下大家扬州华飞TURN210X400和金洋WM210V哪个好些,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4-02-12):
问一下大家扬州华飞TURN210X400和金洋WM210V哪个好些,我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210小了,加工铝和塑料还可以,啃铁稍微进刀多一点,电机就卡死了,如果车螺纹,低速的时候一点力都没有,最好选机械变速的。

网友B:
这俩都不咋地,如果你不想买了车床还没法车螺纹的话,那就加俩钱买CJM250吧如果实在钱不够那就等钱挣够了再买吧,免得后悔经验之谈、决不忽悠。

网友C:
210小了,用着就后悔一了.还是一次收个大点的,最次也要250吧.刚开始都想要个小的,但玩着玩着,JJ就大了,通孔就小了,回转也不够了,明显就不够用了,早知有今日,悔不该当初.这时只有换鸡鸡了,但那不是换手机或本本,多方便呀,这家伙都是铁的,没有几个伙记是搞不动的,而且不管你上过几次床,但总之你破处了,想出手时会掉价的.这是我的一点感受,接受也罢,拍砖也好.

网友D:
有地方有资金当然越大越好,上个加工中心就更好了,而你如果只有210的地方非要放个250进去那不是和自己过意不去吗,其实如果玩小模型210就够了,用一台两米长的大车车一个几厘米的小轴那是一件多么搞笑的事呀。
别说不是工业车,就210这样的小床你如果正常使用给玩烂了,恭喜你,你学到的远远大于那小车的钱,螺纹什么的很多都是用丝锥板牙搞淀的,床大一尺,险大一丈呀,新人我只推荐210或以下的,真要用的着大床,再买不迟!

楼主:
我家倒是加工中心都能放得下,可惜我没专业的知识,钱也不多,想先弄一个小的学习一下,不过还是想搞一个功能尽量齐全的,就当学习了,等以后把专业的知识学习个大概了再上大的,3楼的兄弟说210的没法车螺纹,那请大家推荐一款功能稍齐一点的床,谢了

网友:
cj250家用是首选,今天我用cjm250做了个100转125卡盘的法兰盘,啃铁唰唰的

网友E:
曾经玩过几个车床的玩家现在手持CJM250路过,家用机中的战斗机,重量轻,功能全。当然0630更好,就是太重,房楼上风险很大。一步到位,要不然以后折腾起来就知道后悔了。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C:
210的没法车螺纹的说法是不对的,完全可以的,而且规格很多,只是要换挂轮的.

网友:
只要是挑螺纹不用换挂轮就可以 而且不能要单杠的 因为挂走刀明显比挑螺纹频繁得多 没有光杠的话靠丝杠走刀会加速丝杠磨损 也就没有螺纹功能了.......

网友F:
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