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助:如何记录log文件?

楼主(2014-02-12):
apm无法记录log文件,我是这么设置的:

或者在这里

但这样设置后无法解锁,错误提示:

重新连接apm仍然是没有设置的状态:Disabled.
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谢谢了……

楼主:
是我设置的不对?还是APM 有问题?刷的是3.1.1固件……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好学习!

网友:
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解锁 地面站还有提示?

网友(2014-07-30):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APM飞一下就失控,油门自动降低,掉地上不受控制,电机还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