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7电机KV980适用430半浸桨吗

楼主(2014-02-12):
空模用的电机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网友A:
KV980,扭力大。用个3CM直径的的浆,肯定小了!KV980作四轴,可以用至少8寸的浆,考虑到空气和水的密度不一样,如果一定要把这个电机用来玩船的话,首先要做好船的防水,其次,选一个4CM直径的浆应该没问题,电调要做水冷~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980,扭力大。用个3CM直径的的浆,肯定小了!KV980作四轴,可以用至少8寸的浆,考虑到空气和水的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