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轴飞控

楼主(2014-02-12):
、为什么有的APM200多 有的要600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带gps?
不懂啊,GPS就是定点?

网友B:
我买的就是便宜的,400带6MGPS的,还在路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
KK吧
调好了够实惠

网友D:
基础飞控板和加了套装配件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据说过分便宜的是翻新板或修复好的故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