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 可以用kt板 diy吗

楼主(2014-02-12):
新手  想kt板 diy个固定翼
都说 好小子好飞  但是成品 想diy个
谁有图纸
或者用kt板 可以做个什么样的机型适合新手玩的(最好 背推的。保护动力呀)
diy过 四轴 正常飞行

想做个f-14可旋转翼的  新手是不是不太好飞

网友:
KT最好做的而且是背推的是F22

网友A:
好小子貌似买EPP的半成品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子貌似买EPP的半成品非常合适

那epp和kt有什么区别
f22好做 好不好飞呢
我看有个做f-14可活动翼的 怎么样(和f22挺像的)
那个拉风呀  哇哈哈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671
另一个帖子正好有老外设计的FT  F22,下面几楼有下载图纸,FT设计的飞机都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epp和kt有什么区别
f22好做 好不好飞呢
我看有个做f-14可活动翼的 怎么样(和f22挺像的)

KT最适合自己动手做了,加工很容易。但是材料性能确实不咋地,我现在很讨厌KT的东西,指头一戳就破了,当然只是个人看法。
EPP就是属于最耐炸的泡沫,很软,淘宝上卖很多练习机。适合热切割不适合自己DIY

网友B:
kt这个材料不适合新人~~~~~~~~~根本无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kt这个材料不适合新人~~~~~~~~~根本无法修复

反正便宜,哪坏了重新做一段粘上就行,哈哈。
不过需要热熔胶,方便清理。

网友C:
当然可以做,新手不建议F14,kt战斗机用su27或者F22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做,新手不建议F14,kt战斗机用su27或者F22比较好

f14与f22 就是翅膀不太一样
舵一样 为何不能? kt做f14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f14与f22 就是翅膀不太一样
舵一样 为何不能? kt做f14有什么隐患吗?

可变后掠翼比较复杂,万一把舵机烧了或者重心没调好,机翼一收就炸了没玩过F14,我瞎讲的,直觉认为新手做常规的飞机更容易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kt这个材料不适合新人~~~~~~~~~根本无法修复

不见得,kt板纸飞机就不容易炸,炸了也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后掠翼比较复杂,万一把舵机烧了或者重心没调好,机翼一收就炸了没玩过F14,我瞎讲的,直觉 ...

其实 我做出来也没地方飞
就是感觉好看 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