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了!短路了!UBEC威力不小啊,MOS烧得看不清了

楼主(2014-02-12):
画牌LV-45A 请帮忙看下这颗MOS管是什么型号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问高花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中招了,中招了

网友:
看着像个效应管,不是N就是P

网友:
上面丝印都烧了看不见了,目测是大电流mos封装,选低内阻低压管子替换,可以去美信官网申请免费样片

网友A:
不该烧功率管呀,没得保护吗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烧功率管呀,没得保护吗短路

外部短路烧了

网友(2014-04-09):
返廠維修

楼主:
是自己调机时不小心搞短路的,烧了BEC的MOS,停飞很久了也懒得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