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Nano CP严重头轻

楼主(2014-02-12):
CP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怎么回事,特别飘,特别贼,自旋的时候飘得七里八拐的,也没精力仔细调它了,都是大概设置一下就飞了,有段时间没飞了,今天拿出来,偶然发现这个JJ头轻,为了拍摄方便,粗铜丝做了个架子,

图片只是示意一下,不知道配平之后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这是有刷版,没有无刷的电调再前面,可能头轻;这机的三轴陀螺仪没有自旋优化,自旋起来,如果不修正升降和副翼面就会跑得一塌糊涂……,不过也好,练习缓自旋的舵面反应的条件反射很适合 ,不过,小机就是太灵敏,自旋不出个模样来……

新版的蓝星HCP100和伟力未上市的925都有自旋优化了………………

网友:
楼主的小六通没有带头罩,带上头罩会好一些。

网友:
1 带上头罩
2 前推电池
3 轻量尾部

网友:
楼主确定买过来没有做任何改动?原厂应该有配平的。
这机的电池在肚子下方,考前点应该更好。

网友:
用350的电池会出现,原厂240的头轻情况稍微好点,这个飞机我用它练习右自旋,目前能定点自旋10圈不咋飘,但是有个舵机可能自旋多了出现跳舵了,楼上的能给个原因分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