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 问题

楼主(2014-02-12):
我的Naza 换过飞机后  出现通道乱  1,2通道跑到5,6通道去了。  3,4也跑其他通道了   提示『错误29』

网友:
楼主你好,请先确保与接收机的接线都正确,如确保准备无误后问题依旧, 请按下述排查。

导致遥控器摇杆中位误差过大的原因如下:
(1)        开机上电时有摇杆不在中位(不检查油门)。
(2)        遥控器摇杆被微调过导致中位较大偏离,例如Futaba遥控器中SUB-TRIM被调动过。
(3)        遥控器行程存在较大的不对称。

针对原因(1),请将遥控器摇杆都放在中位,并重启飞控,重新记中位即可。如果问题继续,则可能是原因(2)或(3)导致的,这时需要调整遥控器的输出范围并连接调参软件重新校准。步骤如下:
(1)        您可以在调参软件->基础->遥控器->命令杆校准中,推动各个摇杆到端点位置,即可在调参软件中看到A/E/T/R哪一个没有到达最大值。
(2)        请根据您的遥控器说明手册,调整摇杆通道的最大行程量使调参上显示的滑块可以到达两端。
(3)        给飞控系统上电重启,注意一定要重新上电。
(4)        重新通过调参软件再次校准遥控器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