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对GPS模式和姿态模式的解释对吗

楼主(2014-02-12):
GPS模式就是如果不去动遥控的话,机子就不会动,而姿态模式就是把机子飞到空中后,不动遥控的话,机子有可能被风吹走

网友A:
完全正确!机子自身可以定高,加上GPS的定位,只要油门居中,在GPS模式下,就可以定高定点的基本不动。姿态模式下机子只可以实现定高和自稳,但会出现漂移。手动模式下就是把自稳都取消了。

网友:
二楼正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机子自身可以定高,加上GPS的定位,只要油门居中,在GPS模式下,就可以定高定点的基本不动。姿态 ...

新手玩手动,危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玩手动,危险吗?

我玩两次炸两次

网友:
gps模式是=定點(多軸可於某點固定就算風吹或者用手把機子推走多軸始終還是會自動回至該點)
姿態模式=平衡自穩(只穩定多軸於水平狀況,風吹就會跟著移動)

网友B:
起飞就炸 ?还是高空炸?

网友:
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就炸 ?还是高空炸?

玩儿手动的前提是你的机器重心找好而且各种平衡完美,否则你会感叹自己的手太慢。手动也不是说完全不能飞,关键是对机器的操控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不然起飞侧翻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网友:
手動模式是否跟电直的差不多要不停的動搖杆來修正飞机? 那即是否在一個眼看不太清楚的距離下操作便更困難了?

网友C:
手动起飞,必然侧翻,新手勿试

网友:
新手还是GPS比较保险

网友:
像二楼犀利的正解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机子自身可以定高,加上GPS的定位,只要油门居中,在GPS模式下,就可以定高定点的基本不动。姿态 ...

姿态模式能不能自动返航?我看说明书有印象,即使在姿态模式,如果GPS能有6颗星,DJI飞控也可以支持失控返航。

网友:
手动模式,肯定”翻滚“!,这高难动作我试过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玩手动,危险吗?

等同于飞直机,比较难飞。新手要慎重,否则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同于飞直机,比较难飞。新手要慎重,否则秒炸!

学习了,感谢大侠

网友:
有过两次校准完GPS忘记把开关打到姿态模式就飞了,感觉飞机怎么变得难以驾驭后才意识到是手动模式飞行,果断切换到姿态模式幸好没有炸鸡,以后就养成了起飞前检查飞行模式的习惯了。

网友:
姿态模式也没有想象的难,很好飞,只是随风飘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动起飞,必然侧翻,新手勿试

不知道兄台亲自试过没,飞机重心调得差不多,手动模式起飞比姿态模式GPS模式都要稳。

网友:
楼主的这个说法,在这2个模式下就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兄台亲自试过没,飞机重心调得差不多,手动模式起飞比姿态模式GPS模式都要稳。

这个相信, 飞机重心肯定歪的,  而且还很歪, 一加油门就要翻身的样子

网友(2014-08-14):
了解,新手秒懂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和2楼

网友:
没有GPS的直升机是比较难控制,。但是好玩,  现在玩GPS定位的,像开车一样 自动挡和手动挡 一样 还是比较喜欢手动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机子自身可以定高,加上GPS的定位,只要油门居中,在GPS模式下,就可以定高定点的基本不动。姿态 ...

这是我看到说得最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飞就炸 ?还是高空炸?

新手手动,起飞就炸!!!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