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7 对频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12):
无论先开控 还是先插电池电机 隔几秒就滴一声。然后一直这样

网友:
1.遥控器油门关到底了吗。2.电机是否缺项,可以换个电机试试。3.电池电压是否过低,保护了。4.以上都不对,你,杯具了...

网友:
油门行程设了吗。一般对好码,再设。

网友:
对频按键呢

网友:
额 是你没做油门行程

楼主:
怎么做油门行程?

网友:
接收对上没有看灯就好,看不了灯再接一个舵机看看,不要光看电机,而且什么都不会就直接用电机做测试,特别是lz这样电机都不固定的测试本身就是非常不规范的。

网友A:
油门行程设置如下:
先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  关控 插电  开控 听到滴滴两声响 然后马上油门关掉  关控 在开控  油门行程就调试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油门行程?

1楼 那货说的不对
开控 油门开到最大  然后电机上电 听到 滴滴 声  瞬间把油门关到最小 听到 滴滴滴 滴 声 就对了 然后拔掉电池 关控
然后正常使用

网友C:
你这是油门行程问题,跟对频有个毛关系,看接收机指示灯常亮还是闪,闪才是对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置如下:
先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  关控 插电  开控 听到滴滴两声响 然后马上油门关掉  关控 在 ...

不知道 你哪来这个方法的  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油门行程问题,跟对频有个毛关系,看接收机指示灯常亮还是闪,闪才是对频问题

是这样的。我现在无法看到接收指示灯。一直灭的。
还有油门行程应该如何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现在无法看到接收指示灯。一直灭的。
还有油门行程应该如何调?

WC,仔细定眼一看,最后一张图片,你连信号线和地线都插反,你这是跟接收机有仇还是怎么地,要废了它,一般接收机插口处有长城状的凹牙的那侧,是信号线,中间正极,剩下那个地线,(对应线序  白 红 黑),牙子就是防呆插的。
不说废话了,现在你要做的是:(1)拔下你的电调信号线,黑白线反转插,(白色线对着凹牙那侧)
(2)上电,看接收机还亮不亮,还亮看(3),不亮看(4)

(3)亮,接收机没坏,看电机还正不正常,按9楼午夜里的星空兄方法做个油门行程校准,字最大的那货 说的确实不对。
(4)不亮,接收机坏了  或电调有问题 无法正常对接收机供电。(这个可以用其他方式给接收机供电来排除确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看(3)

楼主:
引用 网友C:
WC,仔细定眼一看,最后一张图片,你连信号线和地线都插反,你这是跟接收机有仇还是怎么地,要废了它,一 ...

现在对了。果然是插反了。现在舵机都正常了,油门还是没反应。但是电机已经不是隔几秒滴一声了。而已一直滴滴滴的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对了。果然是插反了。现在舵机都正常了,油门还是没反应。但是电机已经不是隔几秒滴一声了。而已一直 ...

油门行程做没做,没做按步骤做。

现在你上电时,油门摇杆有没有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 那货说的不对
开控 油门开到最大  然后电机上电 听到 滴滴 声  瞬间把油门关到最小 听到 滴滴滴  ...

感谢前辈答疑,已经解决了。首先是电调的信号线插反了。(我是仔细看了一个视频里面的解说插,真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做没做,没做按步骤做。

现在你上电时,油门摇杆有没有归零

感谢指点,已经搞定了。飞机也装好了。下午有空就去试机。。顺便问问,好小子的重心在何处?我还不知道电子放在什么位置呢。最好有图

网友:
插反不会烧?

网友:
对频线都没有插,还设定什么油门行程呀,

网友:
新手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