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能在小雨中飞行吗

楼主(2014-02-12):
如果把机身上的散热孔堵住,在小雨中飞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沉的这么快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还是尽量别飞
多潮啊

网友B:
最好还是别飞,状态晚上充满电结果就下雨了……

网友C:
小心使得万年船,你洗澡的时候把电话放浴室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心使得万年船,你洗澡的时候把电话放浴室么?
索尼L39H 飘过,洗澡都在玩。。

网友E:
实在是手痒可以飞一会,我就是这样

网友E:
实在是手痒可以飞一会,但是回来要用吹风机做除潮,我就是这样滴

网友F:
随便飞哈·

网友(2014-11-18):
电子产品要达到本身原件防水还需一个质的改变,外部机身保护部件做不到让电子元件绝对的密封那么雨中的飞行就是很不可靠的!!

网友G:
小雪中飞过。小雨中够呛,电器未做防水处理,最好别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