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拿滑翔机玩暴力特技,求推荐

楼主(2014-02-12):
玩了段时间3D机,突然觉得滑翔机飞特技别有趣味,见过一些滑翔机可以飞出3D动作,原地筋斗、尾冲、侧飞之类的,既有滑翔机的悠闲,又有很大的舵面来飞特技。求推荐强度高、灵活的epo滑翔机,耐得住暴力飞行的,能达到以下效果

网友:
那得上好材料…

网友:
那得上好材料

网友A:
第二个视频惊艳,其实机翼强度够,动力够,滑翔机侧飞难度就不是那么大的夸张,这个飞机垂尾舵效很足,所以侧飞、陀螺都没事。

网友B:
何必要一台F1去跑西藏。

网友C:
第一个视频的滑翔机叫什么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要一台F1去跑西藏。

因为图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视频惊艳,其实机翼强度够,动力够,滑翔机侧飞难度就不是那么大的夸张,这个飞机垂尾舵效很足,所以 ...

也是,那个涡喷直接对着垂尾喷气的,舵效应该很好,不过那个机翼实在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视频的滑翔机叫什么名?

mad slide 3D,貌似没有卖的

网友D:
epo基本达不到这个要求吧

网友E:
这两个视屏里的飞机绝对都不是EPO的!第一个觉得像是木制的飞机,第二个肯定是玻璃钢自己做的,要是想做这样的动作,材料使用EPO,EPP,EPS全都不适合!还有想要做这动作的话!那舵面也比一般的滑翔机要大很多!至少是副翼和襟翼联动的!水平尾一定是改过的!建议楼主自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视屏里的飞机绝对都不是EPO的!第一个觉得像是木制的飞机,第二个肯定是玻璃钢自己做的,要是想做这 ...

当然视频里的肯定是木质和玻璃钢的,肯定贵,买不起。。。所以才会想拿epo的甩。已经入了个2.6米的asw28,准备自己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o基本达不到这个要求吧

见过1.5米的epo滑翔机能这么玩,但是再大一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视频里的肯定是木质和玻璃钢的,肯定贵,买不起。。。所以才会想拿epo的甩。已经入了个2.6米的asw28 ...

那就只能祝你好运了!

网友:
做台小的自己娱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视频里的肯定是木质和玻璃钢的,肯定贵,买不起。。。所以才会想拿epo的甩。已经入了个2.6米的asw28 ...

Lanyu的那台舵面太小。我把副翼,襟翼混控,舵机行程调到100%也不能达到满意的横滚速度。要向下俯冲加速才能勉强做四点横滚。这架飞机不是用来飞特技的。

网友:
这些应该不是传统意义的滑翔机(翼型肯定不是,好像是加长版的双凸)

网友:
视频精彩。

网友:
没人提rcrcm dorado?山坡特技。
我曾经想买了改电动,结果发现几头还是小,作罢。

网友:
epo加碳棒看看行不行吧

网友(2016-05-12):
引用 网友B:
何必要一台F1去跑西藏。

经典

网友F:
用复合材料的 比如台风 强度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复合材料的 比如台风 强度够了。

就是这种

网友:
山坡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