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Phantom 2+H3刚装上狗3+。俯仰怎么没有反应

楼主(2014-02-12):
用控控制俯仰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A:
你好,请链接调参,拨动俯仰开关看X1通道滑块是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链接调参,拨动俯仰开关看X1通道滑块是否动。

不动。没有反应。飞机年后买的

网友B:
楼主的滑板面包不错哦!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滑板面包不错哦!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解决了

网友B:
楼主怎么回事啊?我也有一台精灵2+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回事啊?我也有一台精灵2+云台!

用控控制俯仰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
LZ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链接调参,拨动俯仰开关看X1通道滑块是否动。

你好,你说的云台升级后,要调X1通道,我云台升级了,但没有调X1通道,不知道可以吗?  X1通道我找不见,你能否截图给我看一下呢,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云台升级后,要调X1通道,我云台升级了,但没有调X1通道,不知道可以吗?  X1通道我找不见, ...

校准通道是针对升级后遥感行程不够才需要做的。
要校准遥控的那个界面,右边就有X1。
你可以正常使用可以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说的云台升级后,要调X1通道,我云台升级了,但没有调X1通道,不知道可以吗?  X1通道我找不见, ...

我是过年收到的机子。云台也没有升级。狗回来后上到云台后俯仰没反应。是通过调参x1较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