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驱动折腾我一天了 求大神啊

楼主(2014-02-12):
朋友送了一套apm2.6+6hgps给我

昨晚装了一个晚上驱动 终于行了 见到数据了  今天早上想去调试调试 结果发现驱动装不上

由早上装到晚上了 还是不行 如下图

这装好了 但是地面站软件连不上

我想试试拔掉usb再插上 结果

这样了 我靠

网友:
节哀节哀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A:
中将级别啊,这个年代还有搞不定的?

网友:
64位 装不上

网友:
我今天已被apm折腾了一天

网友:
不折腾,人生有乐趣吗?

网友B:
楼主地面站连接不上的时候试试更改com口,尽量靠前。

网友:
不会用 给你点过

网友:
如果是ghost 版本的系统就是这问题用安装版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兄弟慢慢来吧,我的还躺着呢,最近准备折腾

网友:
瞎说。。我就是64位的。。。一次成功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unknown Device的问题多插拨几次USB线试试应该可以正常找到COM口,但上位机里连不上
我猜应该是USB管理的电路这块出问题了
板上有个RX TX的灯有闪么?
不闪貌似是没有用的

网友:
本人也是这问题。最后在床底拿出一台读初中的手提。重装下系统就ok了。系统是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级别啊,这个年代还有搞不定的?

水军 您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地面站连接不上的时候试试更改com口,尽量靠前。

怎样更改呀

网友:
安卓要装两次~我的nano刷电调时就装了两次才行,你试试再装一次那个

网友D:
估计APM板上的USB接口经常拔插出问题了,所以,你朋友送你了。我今天也碰上了同样问题,原来好好的,插上USB线,死活不认驱动,删除和重新安装驱动就是显示Unknown Device。没辙,重新把USB接口焊接一遍,ok了!楼主不妨试试!注意:高难度手工焊接,太mini了,焊接后用放大镜检查仔细了,不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APM板上的USB接口经常拔插出问题了,所以,你朋友送你了。我今天也碰上了同样问题,原来好好的 ...

这个驱动解决了原来是usb线问题 换一根好了
然后要校准什么

网友:
现在不是有设置精灵吗?一步步照着做就ok

网友:
我也是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好多系统都不行,连不上地面站,有COM口,就是连不上地面站,折腾一个星期了,要疯了都

网友:
数据线不够粗短

网友E:
不要乱讲哦,本人一直64位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WIN8吗?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 是usb线问题

网友:
估计是那个32u2芯片的驱动没认上.重刷一下估计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要乱讲哦,本人一直64位一点问题没有!

你发帖问下  有多少64装不上的   有多少装上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发帖问下  有多少64装不上的   有多少装上有问题的

64确实能装 我用了很多块APM了 还没遇到64装不上 只遇到台式正常 笔记本不正常的 后面检查 是因为厂家在USB接口处用的电阻太大 换了一颗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发帖问下  有多少64装不上的   有多少装上有问题的

64位 WIN 8.1,一直很好用;

网友:
换个com口

网友H:
我好多设备 读卡器什么的。出 Unknown Device。我就知道完蛋了。肯定接口坏了

网友:
去找泡泡的apm入门视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好多设备 读卡器什么的。出 Unknown Device。我就知道完蛋了。肯定接口坏了

那你这次错了  是usb线问题

楼主:
动一点油门冲 什么回事

网友:
估计要么脱焊了
要么系统问题!

网友:
设备管理器,就是你截图那个画面,属性进去有详细的,找个靠前的,尽量com4之前,我之前搞飞控就是驱动安装正常,但就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将级别啊,这个年代还有搞不定的?

这个中将估计是文职官员吧